[音响] 拆解舒尔BLX4R无线话筒接收机

楼主(2024-11-13):
采用UTC1145M调频中频鉴频芯片

采用THAT4315压扩器和MC33179运算放大器芯片

网友:
继续拆解它

网友:
第一次见到

网友:
参数怎么样?看起来不错。

网友:
看不出所以然来,这牌子的货不便宜

网友:
这个距离挺远的吧
有次我们公司开会
就用的这个
效果相当哇塞

网友:
这个看起来都贵

网友:
舒尔的东西还是不错的,工艺养眼

网友:
我单位有两套无线话筒,都是一拖四的,后来陆续出现频偏,尝试调整过,没用多久又坏了,很影响会议,就都淘汰了,没有仪器没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