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首发MM3474替换B425A,一波三折维修14S三元锂电保护板

楼主(2024-11-13):
保护板故障现象是能充电,不能放电。

保护板好像是进了水,但是外观看不出进水的特征,保护板是有用树脂胶防水处理。
这给测量与维修带来很大麻烦,要把树脂清除干净才能维修,起初为了看清电源管理用的什么芯片,
把芯片上小部分的树脂清除,看到的型号为B425A,随后查芯片资料中英文全网都查不到,
连万能TB都没得卖,后来发帖求助在坛友提醒下,
芯片可能与MM3877/MM3474差不多。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0387-1-1.html

这时心就凉了半截,买不到芯片就没法修了,要修好唯一的途径是买二手同款的保护板拆芯片换,
于是准备放弃了。怀着不修好不死心的一惯风格,去买树脂融化剂,把树脂清除干净,再作下一步计划。
树脂清除干净后与MM3877/MM3474对照芯片连线,看是否相同。通过对照与MM3474的连线基本一致,这下就有希望了。

然后,上TB买了三片MM3474来试试。保护板双面都有用树脂胶防水处理,中间芯片上的树脂是开始抠除看芯片型号。

买了中号包装的除胶剂

除胶剂挥发的很快,需要找个合适带盖且可视的容器,用于盛放除胶剂与保护板,像这种厚度的树脂至少要泡3小时,胶才能彻底软化,然后慢慢用镊子,螺丝刀铲就可以把树脂胶清除干净。

这是保护板背面的很薄的树脂胶,这个泡10分钟就可以,可以看到树脂胶已经与PCB脱离,用刷子就可以刷干净。

除胶剂浸泡3个小时后,树脂胶基本清除的差不多了,只有MOS管的胶还需要继续泡1小时才能铲得动。

树脂胶泡软了体积会增大,把MOS管都顶起来了,原本MOS管是紧贴着PCB的

树脂胶已经清除干净了,测三极管电容都没有问题,就等买的芯片到货换上试。

有一段线路被树脂胶黏得脱落了

在等芯片到货的期间把保护板的原理图画出来,在画原理图得过程中,第14串电池与芯片U5怎么量都量不通,放大图片看也看不到连接的铜箔线路有断路得地方,只有在还残留有树脂的那段看不清铜箔,想着会不会是这段铲胶把铜箔铲断了,用刀小心把残留的胶刮干净,发现果然是这段铜箔线路断了,但根本不像是铲断掉的,是腐蚀断的。

现在看来保护板是进水了,进水没有断电保护板防水处理没有到位,水被电解了把线路电解掉了,这段铜箔树脂胶没有覆盖到位有气隙。这个地方紧挨著固定散热板固定螺丝,于是水在铜箔线路与散热板之间形成了回路,水在这时就成了电解液,薄薄的铜箔很快就会被电解掉,电解形成的电解物量非常少又被树脂覆盖了,所以从外观很难看出来进水的痕迹。

防水措施没有处理好,有气隙,还不如不防水,像这个只是很少的进水就能把保护板弄坏,由于水进到了防水层与PCB间的气隙里,水在电解的时候很难蒸发掉,于是形成恶性循环。要是没有防水层阻止电解水蒸发,那一点的水很快就会电解蒸发掉,不至于把铜箔给电解掉。

把腐蚀了线路连好,装上电池测试,保护板修复好了。

继续把原理图完工。

买的芯片也到了,为了验证MM3474是否可以替换,换上试机完全可以替换,只是要注意芯片的型号后缀要一致,不一致电气参数不一样。验证完再换回原来的芯片。

最后给保护板做防水处理

板子用酒精洗干净再用水冲洗,
板子吹干灌上树脂胶

树脂胶按5:1比例调和好

静置24小时让树脂胶固化,
板子背面灌胶需等正面胶固化了才能进行
等胶稍微固化再在胶薄的地方补点胶

最后物归原样

硅胶垫盖上

保护板维修结束,献上参照实物绘制的电路原理图:

MM3474中文文档:

参照实物绘制的保护板原理图

网友:
围观会玩电路的大佬...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网友:
这瓶除胶剂不便宜吧

网友:
折腾维修成本比较高吧

预祝精华帖

网友:
看图除胶剂效果不错,正需要去除电路板封胶

网友:
非常细致,LZ辛苦了

网友:
修这个花的功夫大啊

网友:
这个保护板电路图收藏保存。

网友:
修的成本和精力赶上买备件的板子的价格了吧。

网友:
有个蚂蚁保护板,采集排线插错,返售后维修过,现在显示掉串,有几串采集不到电压,网上貌似没找到类似的病例,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建议电路图上传个清晰的或PDF

网友:
其实水煮也可以

网友:
这个除胶剂是一次性的吗?

网友:
腐蚀断线修好,芯片算是白买了

网友:
专业,精通,大师

网友:
除胶剂会不会溶解塑料,绝缘漆

网友:
这板子是用在什么地方的?电动自行车?

网友:
过程挺艰辛,结果很欣慰。要我看到这胶基本就放弃了,最多也就是胡乱刮开看看。

网友:
买除胶剂的钱估计买块新的保护板都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