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低成本给卫生间加个壁龛

楼主(2024-11-13):
这几年装修流利在卫生间里做壁龛,我的房子是十年前的,没有空个做法,但我发现我卫生间有个位置特别适合做壁龛,于是规划一番。

用墙砖做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很难买到一样的墙砖。为了尽量和谐一点,我使用10毫米厚的玻璃作为隔层,外面用墙砖不锈钢扣条包裹。
我不想在墙上打眼上托扣,所以我就用玻璃胶粘的方法来固定。用胶来固定前期必须有个支撑,于是用捡来的木龙骨条做个简易撑杆。

玻璃放上去

打好玻璃胶干燥个三天左右再撤支撑

撤掉支撑还是挺牢固的

一共做了三层,看效果

东西摆放上去,还像那么回事

网友:
很结实的。
我是直接在墙直角上粘了一段装修剩下的地板。10多年了,也没掉。上面放肥皂洗发水之类的。
粘地板的2条边。粘墙角。

网友A:
玻璃要做个向外的斜坡,利于排出积水。洗衣机放那边通风不好,容易生锈、特别是发霉。

网友:
带不锈钢边的玻璃很漂亮。

网友:
10毫米的玻璃从哪儿搞的,尺寸咋那么得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玻璃要做个向外的斜坡,利于排出积水。洗衣机放那边通风不好,容易生锈、特别是发霉。 ...

+1,老湿机...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网友:
洗衣机很有特色,这么扁?

网友:
很实用,很难看

网友:
看起来不错,干净整洁。不知道经过长时间冷热交替后会不会不结实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扁的洗衣机!

网友:
直接结构胶粘吧。多一个不锈钢不利于打理

网友:
这个洗衣机好小巧,主要是窄。

网友:
干的不错,挺漂亮的

网友:
比砖砌的好,省空间

网友:
玻璃胶不结实吧,用免钉胶还行,下面贴个支撑更牢固

网友:
委屈了洗衣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一次见这么扁的洗衣机!

波轮的,容量小的吧...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网友:
洗衣机不错,选用的很合适

网友:
没边框清理方便还好看

网友:
这个加装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