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红米AX6000红灯不联网维修(CPU损坏)

楼主(2024-11-13):
网友的机器,用户说插哪个网口都获取不了ip地址,指示灯是红色不会变白色,收到后测试,四个口无法获取IP地址;

管理界面没有识别网线接入:

直接拆机,没有进水痕迹;

这个机器cpu容易损坏或者虚焊,接下来拆下cpu,拖干净焊盘:

cpu植锡:

装好cpu试机,还是获取不了IP地址,最后换新cpu,清洗残留的焊油,开机测试可以获取ip地址,有线无线正常:

接下来拆掉老化的指示灯,换新:

最后,谢谢大家观看,需要维修电子产品的朋友联系v:corecool001

网友A:
看来是通病,家里一个AX6000一样故障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通病,家里一个AX6000一样故障刚坏。

要不要发来成本价搞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通病,家里一个AX6000一样故障刚坏。

要不要发来成本价修一下

网友B:
家里的AX6000已经用大半年了,稳得一批,原装散热,op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的AX6000已经用大半年了,稳得一批,原装散热,op系统

电子产品不好说了

网友:
这都修多少个红米AX6000了,难道品控有问题?

网友:
前段时间退货了一台红米AX3000T,频繁断网。估计以后不会买小米路由器了。

网友:
虚焊就算了,cpu坏,这个有点过份了

网友:
cpu坏

里面有定时炸弹啊,按计划报废

网友C:
听说售后+300可以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售后+300可以换新

可以,有钱无所谓

网友:
红米AX6000专修了

网友D:
CPU是MT7986?可能性能太强,散热没控制好,热死的,估计加个散热风扇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U是MT7986?可能性能太强,散热没控制好,热死的,估计加个散热风扇就没事了 ...

cpu在背面,散热不好

网友:
品控有问题?

网友E:
看这位置可以利用屏蔽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这位置可以利用屏蔽散热。

cpu背面靠近指示灯的位置有一块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