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静置的状态下的锂电池为何会自燃?损失5万多

楼主(2024-11-13):
这还是今年夏天发生的事情,今天看到有坛友发了电池的贴子,又想起来了这件事,想想我还是发个贴子求助下高手云集的坛友,想知道这种情况下自燃的原因。毕竟家里客厅还放有几个充电宝和一些电动工具电池包。

这是一个车库,燃烧点是一个科讯的锂电车。正常使用9年了。期间电池包未更换过, 也未维修过,因为监控装在了门口位置,具体细节无法看到。只能听到声音,像放鞭炮一样的声音,大约响了五六下,也就是几秒的时间,烟雾就从车库里冒出来,挡住了监控的视线,又过了十几秒因线路烧断,监控失去了画面。失火的车子无法用水浇灭,一边浇水一边烧,消防员过来时已经烧成了铁架,也引燃了里面的其他东西,三辆电动车,一个冰箱,两个打印机,三台笔记本也全被烧完。

楼主:
忘了说了,电车是上午充满电的,中午和下午分别接送孩子出去两趟,估计有90%的电量剩余,自燃时未充电。未使用。未插充电头。

网友:
看到这个案例,坚持入手镍氢电池的丰田混动车是对头的,锂电失控太可怕了!

网友:
这肯定是三元锂电池吧危险系数有点高

网友:
9年了。。。可能锂电池鼓包了?吧

网友A:
你还是用磷酸铁锂或是锰酸锂吧,一句话安全第一。

动力电池用三元锂,安全性没有前两者高。祝福坛友们都 平安喜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用磷酸铁锂或是锰酸锂吧,一句话安全第一。

动力电池用三元锂,安全性没有前两者高。祝福坛友们都  ...

有没有可能铅酸也挺好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网友:
软包还是18650那种铁壳?不排除用久了某个角落磨损短路

网友:
问题就是9年了,不知道你是三元电池吗,三元电池不能充满,充满就开始鼓胀,如果是金属外壳就内部挤压短路,每一年这种现象都微微增加一些。

网友:
铅酸最安全也便宜

网友:
教训,可怕,主要是不明原因,还是铅酸电池保险点。

网友:
9年已经到了锂电池的使用寿命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铅酸也挺好的???

铅酸就是现在三年就得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铅酸就是现在三年就得换

换一次几百块,总好过这一下几个W没了...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铅酸也挺好的???

铅酸好是好..........就是太重,不耐用.......................国标铅酸,通常就是2年寿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铅酸好是好..........就是太重,不耐用.......................国标铅酸,通常就是2年寿命。 ...

这一次损失的几W能用多少年铅酸???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一次损失的几W能用多少年铅酸???

重要是的,使用感受,48V12A小车,全新电池大概能跑30公里

20A的,大概能跑50公里

但骑行几个月开始,大约3个月开始,就衰减容量.........骑行1年多,骑行减半.................使用体验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要是的,使用感受,48V12A小车,全新电池大概能跑30公里

20A的,大概能跑50公里

重要的是一次能损失几个W...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网友:
我的锂电48V20AH电池也不行了,才骑一年,容量可能只有8AH了,趁早换铅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次几百块,总好过这一下几个W没了...

这个倒是,不知道圆柱的锂电是不是比软包的安全性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