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今天头晕,不想动脑子,放松一下,拆一个前一段时间买的T21L,看看啥芯片

楼主(2024-11-13):
测量精度还可以哦,6000字,误差有3个字左右,电阻档速度很快,测量时小数点咔咔咔的蹦的挺快。

这是个啥芯片呢???pin还不少~~

楼主:
PCB标注的时间到现在1年了,有用这个表的坛友吗?

网友:
竟然不是牛屎,差评···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网友A:
1.居然有个24C02,
2.也没看到有校准跳线,难道可以闭壳校准,
3.好像分压电阻也有,
4.而且是8M的晶振
5.QFN 84封装,这么多针脚应该有很多功能
6.如果能分量成校准的话,这不就是0660的超级加强版吗?

网友B:
嗯 拆了就能清醒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PCB标注的时间到现在1年了,有用这个表的坛友吗?

你看错了,23年是设计时间,看板子时间要看周年标记,周年标记是2413,意思是24年的第13周生产的,还新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居然有个24C02,
2.也没看到有校准跳线,难道可以闭壳校准,
3.好像分压电阻也有,

值得一玩,赶紧研究一下,像不像是一片试水芯片呢???
会不会是指针指示和数字显示都能兼容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错了,23年是设计时间,看板子时间要看周年标记,周年标记是2413,意思是24年的第13周生产的,还新着 ...

嗯嗯~是的

网友D:
NCV原来就是一铜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NCV原来就是一铜条啊

好像是铁的,如果用铜的有点可惜了~我现在以及装回去了,没法验证。

网友:
主板简洁明了,不知道精度如何

网友:
看来天宇的做工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值得一玩,赶紧研究一下,像不像是一片试水芯片呢???
会不会是指针指示和数字显示都能兼容的芯片?
...

如果以上我说的都成立,国产厂家用这个芯片500元-700元做个用料好的表,能把福禄克87v打的牙都不剩,这些年国产没有主控芯片真是永远的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是的

国产厂家这些年不就是被速度和分量程校准被打的体无完肤吗,随便出个垃圾主控的61e+,市场马上有了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厂家这些年不就是被速度和分量程校准被打的体无完肤吗,随便出个垃圾主控的61e+,市场马上有了反应 ...

这个芯片我感觉不太好焊接啊,别的地方工艺可以粗糙些,如果这样这个封装就容易导致连锡,如果都用严格生产工艺,成本又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我感觉不太好焊接啊,别的地方工艺可以粗糙些,如果这样这个封装就容易导致连锡,如果都用严格生 ...

1.LQFP封装没有底板,引脚少用划算

2.QFN封装是芯片底下多了一个PCB板子,适合引脚多封装小的芯片

3.BGA封装是芯片底下带了个走线的PCB板子,适合超多引脚的小芯片

以上的封装都是回流焊的,不存在生产难度,同一生产线就能搞定,不增加任何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1.LQFP封装没有底板,引脚少用划算

2.QFN封装是芯片底下多了一个PCB板子,适合引脚多封装小的芯片

你说的对哦,我这是观察T21L这个电路板的工艺后有这感觉哦,好像这个芯片焊接的很不好。焊锡多了,感觉锡膏质量也很不好。

网友:
功能挺多,价格不贵,一表在手,全都拥有。

网友:
这表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拆了就能清醒了

嗯,拆开一看是硬封装的,兴致就高了~细一看,还不认识它,兴致就更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