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拆的wifi模块可以引出来USB接口吗

楼主(2024-11-13):
家里碎电视拆的wifi模块可以引出来usb吗

网友:
你得先找找GPIO定义...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网友A:
肯定可以,先要找出引脚定义

网友B:
这个模块好像是3.3V供电,找到引脚定义降压使用

网友:
拼多都,一个usb wifi ,3块钱包邮。

网友C:
这个玩意好像是走USB3.0的,理论上可以向下兼容,但是网速会有影响
有后续了踢我一下

网友:
MT7921是usb3.0接口,可以拆下来diy成电脑用的,

网友:
台式机放到机箱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先要找出引脚定义

这个定义脚不好找啊,翻遍了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好像是3.3V供电,找到引脚定义降压使用

翻遍了百度没找到定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玩意好像是走USB3.0的,理论上可以向下兼容,但是网速会有影响
有后续了踢我一下

大佬给标一下怎么接usb线呢

网友:
是的,这个引脚的定义,我也确实没找到,找到就好改了

网友:
找四根线 3.3v P- P+ GND  其中P-P+一般是并行在一起的

网友:
这种可以的

网友(2025-06-20):
提醒了我有这种想法,以后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