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苹果TYPE-C充电口兼容性的疑问

楼主(2024-11-13):
苹果15以后的手机现在也用上了TYPE-C充电口
但网上有说虽然接口一样但和安卓手机充电线不兼容
也有说是可以兼容的,只是不支持快充
更夸张的有人讲用安卓手机数据线插苹果把手机会搞坏的
我是怎么想的
如果真的不兼容或引起故障
那应该物理隔离
不应该让插头插座兼容
否则岂不是无脑设计
在用苹果手机的朋交流使用体验

网友A:
这种问题应该去b站视频网站搜索

网友:
我的 小米 14 Pro 和 iPhone 15 Pro Max 共用一个30W的充电器。

网友:
可能有些安卓手机充电线是魔改的,不是PD标准

网友:
也听说过你说的这个情况,,关注后续结果

网友:
只是不能快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应该去b站视频网站搜索

疑惑就是源于看了B站和抖音视频而产生的
短视频大多是抄袭文案
每个主播的观点都说的信誓旦旦
但大多没有实测过,都是人云亦云
所以想着还是向论坛向有经验的网友请教下

网友B:
我苹果15 用 aukey 的A2C 数据线无法充电,线的做工非常好,c口金属外壳一体管套,不是拼接的,满针脚,插上无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苹果15 用 aukey 的A2C 数据线无法充电,线的做工非常好,c口金属外壳一体管套,不是拼接的,满针脚,插 ...

有没有可能是数据线里面带芯片

网友:
每个主播的观点都说的信誓旦旦,但大多没有实测过,都是人云亦云

网友:
我就是用iphon15pro,苹果充电只要是正品手机的TypeC线都能正常充电,但是网上买的充电线就不好说了,华为、小米都能用,iphone就可能用不了

网友:
苹果走的是PD快充,手机激活是9V3A,ipad激活应该是15V2A,所以你要用支持PD快充的头子和线,如果是国产的私有协议手机那种充电器和线没有PD协议,那就不会激活快充的,实际可能只有5V2A都不到

楼主:
我是小米14的手机,用苹果的原装pd头可以正常使用,
IPHONE16用小米的充电器也能正常使用
可能因为协议不同只能用5V那档最小充电功率
其他并没有发现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