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星GK-H600S36C电源如何改可调

楼主(2024-11-13):
搞到一块新星的36v 16a的电源,主控芯片实UC2844的,想改成50-90v可调电源,给锂电池充电。

网上检索了一番,发现相关资料比较少,没有什么头绪,望论坛里的大佬帮忙提供一些建议。

网友A:
做工不错,找到基准电路,弄不好还要重绕变压器。

网友:
最高能改多少V,取决于变压器最大正向电压,设想测试电路如下

网友:
根据芯片找资料

网友B:
如果是我,资料少的情况下,我会出掉,买个资料多的电源改。因为我技术不到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找到基准电路,弄不好还要重绕变压器。

就怕这样,看过明伟改装教程,改全桥就可以,貌似我这个板子不行。我对电源的原理不是很懂,网上查找了一下,好像我这个板子是双管正激的。不知道除了重绕变压器还没有其他的改装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资料少的情况下,我会出掉,买个资料多的电源改。因为我技术不到家 ...

有道理,实在不行就只能如此了,或者压箱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