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求推荐合适拉马?家用榨油机轴取不出来了

楼主(2024-11-13):
家用榨油机轴取不出来了,想买一个合适的拉马,请大家推荐一个

网友:
倒转应该能退出来,试试看。

网友A:
榨油机好用吗?平时主要用来主要榨什么油?需要先炒料吗?一斤料能出几两油?

网友B:
这个不用买拉馬,你找2根木头,分别插在轴的中间,架起来,锤子敲打轴心几下,就拆开了。

网友:
看不出来轴从哪里取出来?是从手指捏的那个壳子上吗?那么手捏部位啥情况?

网友:
用丝杠自己做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用买拉馬,你找2根木头,分别插在轴的中间,架起来,锤子敲打轴心几下,就拆开了。 ...

要硬一点的木头,轴端垫点东西以免敲变形。

网友:
4楼坛友的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
看丝杆并不大,应该可以轻轻敲击出来,或使用扳手慢慢拧出来。

网友:
加热一下就比较容易拿出来,或者两个扳手倒着扭就可以了。我的也是这样扭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榨油机好用吗?平时主要用来主要榨什么油?需要先炒料吗?一斤料能出几两油? ...

出油率最高的是芝麻,然后花生。都不到50%,一般榨油机都自带炒料的功能,不炒不行,油渣都还有好多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榨油机好用吗?平时主要用来主要榨什么油?需要先炒料吗?一斤料能出几两油? ...

要炒一下,这种分离的油不够清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用买拉馬,你找2根木头,分别插在轴的中间,架起来,锤子敲打轴心几下,就拆开了。 ...

谢谢分享,我把涩性中药粉弄进去了,卡的很死

网友:
另一头一般是有固定装置的,一般是有挡板之类的固定物,防止螺杆倒退的。可以先检查下固定装置是否已经脱离,再热水浸泡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