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2900U雪花铁壳双板改可调0-126v电压电流均可调

楼主(2024-11-13):
艾默生2900U雪花铁壳双板改可调,这个版本的电源可以用电位器直接改电压电流均可调的可调电源,简单拆换几个电阻+2个电位器+电容就可以了,改全桥电压升高一倍电流减半理论上0-126v,0-25a,或者0-60v,0-50a最大功率永远是2900w,尽量不要超以免炸鸡,也有改装套件可以配合使用,素材来源广泛,如有冒犯联系删除

网友:
会改电源的都是大佬

网友:
真的很牛了!

网友:
改了一个普通铁壳的可调,40-59V

网友A:
这个买二手来改需要多少钱

网友(2025-01-10):
引用 网友A:
这个买二手来改需要多少钱

我有几个?1张毛爷爷

网友(2025-02-18):
改了不成功

网友:
大哥。你这个126v改好卖吗

网友:
有原机电路图吗,改这么那么好,耐折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