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电饭煲不加热了,原来是温控开关失灵了

楼主(2024-11-13):
九阳电饭煲JYF-30FE05,不加热,故障现象是开机后运行一两分钟,程序迅速滑到最后。
开始以为是继电器问题,测量温控开关(KSD301C)才知道已经开路。外观没任何异常,估计是内部卡住了。
开始觉得这个配件没什么特殊,到网上才发现,原来这个规格的温控开关完全找不到。10安、155度、活动环、陶瓷体、平脚、4.8端子,同时满足这几个条件的没有一家。前面几项指标满足的多,后面4.8端子的绝迹,大部分是6.3端子。原端子线长度有限,换了端子担心长度不够,思量再三,最后还是选择更换端子。为了不剪线打算在原端子压接处剪断,用6.3的尾脚包裹住4.8的,这样整个线的长度就不会变短。
原以为万能的淘宝什么都能找到,结果这次这个信念失灵了

网友A:
这个开路的话,应该不会加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路的话,应该不会加热了。

是啊,摸着锅冰凉才开始怀疑这个罪魁祸首。这是原装配件,刚才打磨端子脚发现也不是铜的,里面的接点恐怕是铜碰铜,没有任何银触点

网友:
九阳的电子产品相对质量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摸着锅冰凉才开始怀疑这个罪魁祸首。这是原装配件,刚才打磨端子脚发现也不是铜的,里面的接点恐怕 ...

里面应该是双金属片,温度到了就开路了,这个时间长了,双金属片老化了。

网友:
同一个帖子发了两个,这个带图片了。

网友:
哎……没有4.3不会自己做一个?不会做,不能焊上去?这点小事还能难倒数码坛友吗

网友:
连端子买回来自己压就是了

网友:
只要有差不多的接线都是小事

网友:
非ih的直通定时即可

网友B:
淘宝买的温控温度不准

网友:
只要有差不多的

网友:
什么困难也难不倒咱们

网友:
买个端子的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买的温控温度不准

假货也多

网友:
内部挺新的   没怎么用吧

网友:
相对质量还不错的。

网友:
小电磨:呲呲呲呲四下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