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日产轩逸手套箱加装LED灯

楼主(2024-11-13):
手套箱本来设计有灯,简配了,之前装脚窝灯买多了配件,现在只要买个常闭开关,开手套箱门灯亮、关箱门灯灭,找到VCC取电,安装

网友A:
螺丝太长了,找个短1cm的照样能用..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螺丝太长了,找个短1cm的照样能用..

反正在里面看不到,只要布顶到什么地方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太长了,找个短1cm的照样能用..

镙丝是平头的,箱内不会刮到,外面就无所谓了,本来想磨平,看车内空间大的很,装好也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在里面看不到,只要布顶到什么地方就好。

是的,里面很空

网友C:
电可以从点烟器那接,开关用人体感应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D:
那一团红黄蓝黑线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可以从点烟器那接,开关用人体感应开关就可以了

点烟器要钥匙拧了才通电,我接的是常电,各有好处,主要是保险那常电口是空的,就接了,点烟口保险丝那已经接了脚窝灯、行车记录仪,不想在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一团红黄蓝黑线是什么啊?

那是我剥出来的线,接线剩的,不是车上用的,刚好放那。

网友E:
请教一下,要不要接搭铁线的,好像没有看到有搭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要不要接搭铁线的,好像没有看到有搭铁

要的,因为我之前已经接过脚窝灯,也考虑后期安装,所以预留多留一根搭铁线。其实搭铁线只要是车内铁件都可以,我搭铁位置在保险丝位置有个螺丝固定地方,找个铜鼻子用螺丝固定牢固就好。

楼主:
刚好看到同事车用,感觉不难,材料有现成,买个常闭开关就好,不用买原车配件,成功十几元就好了,花点心思怎么安装,自己DIY其乐无穷,准备安装前雾灯了,在找合适的灯,准备要白光和黄光2合一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要不要接搭铁线的,好像没有看到有搭铁

这个就是搭铁

网友F:
开关寿命咋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关寿命咋样啊

这个刚装,使用率不高,常闭开关价格块把钱,因为副架位空调滤芯要换,我留了快拆接头,好拆也好换,新车折腾的勤,刚又装了日行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