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买了个电瓶车的库仑计电量显示,如何搞好防水。

楼主(2024-11-13):
这东西打算安装在前面挡风板上,

但是这东西的外壳设计不防水,只是正面面板防水,

洗车的时候进水的几率很大,
感觉就不太敢用,如何做好这个壳子的防水???

网友:
装在防水盒里

网友:
灌胶 ,但是是灌那种好拆的

网友:
结构胶打一圈???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网友:
热缩膜包一层

网友:
直接用703硅橡胶密封

网友:
防水盒安排

网友:
我是用705透明硅橡胶密封的。

网友:
换个防水的

网友:
板子用三防胶刷几遍?

网友:
需要拆装的就透明盖防水盒,不需要拆装就直接透明树脂封装

网友:
就显示电量有点浪费

网友:
把红线区域用用透明亚克力板做个盒子把库仑计放在里面,还可以加时钟,水一般在上面流,左右密封好就行

网友:
这样用,估计危险,灌透明果冻防水胶

网友:
15楼的方法好,值得称赞!

网友:
看我的帖子,自己做个亚克力盒子就可以了。

网友:
除了密封胶,无它法了。

网友:
挡风板上搞个透明小房檐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