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售价不到180元的滨江BM3600绝缘电阻测试仪万用表二合一电工表拆机测试

楼主(2024-11-13):
价格美丽,功能OK!要啥自行车呢?
170多块钱,哪怕买个绝缘电阻测试仪也是不贵的,难能可贵的,它还带一个功能较为完整的万用表功能!除了没有电流档,毫伏挡(毫伏挡应该可以修改存储数据增加),其它常见万用表功能都有了!
滨江作为老牌仪表厂家,用料做工还是可以的!只是近些年来被后起之秀盖过了风头!
之前玩过一个最便宜的绝缘电阻测试仪,也是滨江的BM500A。价格只有几十块钱。
BM3600大小体积重量,中规中矩,跟普通万用表一样。
柔软的保护胶套,两节像普通5号干电池一样可方便拆卸的14500的3.7V锂电池供电,附赠双位锂电池充电器。 这个供电方式好评,国产表越来越多的采用方便更换电池的锂电版仪表了!
屏幕背光打开后常亮,不会熄灭,估计是考虑了电工使用环境,这点也好评,因为我就喜欢背光常亮!
转盘手感客观说还行。但是,我以我个人标准,感觉一般,我觉得转动时挡位定位不稳!而且弹片会磨到布线!这种设计问题,不管会不会有隐患,始终让人不好接受!
到手初步测试,感觉就是0660一类的芯片方案,后面拆机也验证了猜测,优缺点自然跟其它同芯片方案的表类似,这里就不详细说了,玩表的都了解。
绝缘电阻测试部分功能类似于福禄克1508,具备较为完善的绝缘电阻测试功能!50/100/250/500/1000V挡位,有极化指数,吸收比测量功能。唯一不足是没有测试按钮锁定功能,这个功能比较实用,实际测试中可以锁定测试电压一直输出,不需要手一直按着测试按钮,可以解放出一只手!虽然没有锁定功能,但是,这表可以设置测试时间,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代替锁定功能,达到一样的效果!
缺点就是速度慢,包括绝缘电阻测试功能的速度也很慢。至于绝缘电阻测试电压输出精度,以及绝缘电阻精度,我个人觉得这个在绝大多数场景下并不重要。
总体体验,速度慢,性价比不错!

楼主:
拆机图。用料做工中规中矩。

网友:
可以可以,我有一个他家古老的绝缘表,不知道怎么就坏了,挡位乱跑,,正好这个供电可以,买一个玩玩。

网友:
用锂电池的,这点不错,但是在外面干活时没电了又是个麻烦。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
14500待机能比5号强多少

网友A:
这表挺方便的,  就是比较容易拨错档位不小心触电.

网友:
2节三元锂电池,8.4v满电,l6v多应该就保护了

网友:
主控打磨了

这么厉害能测电蚊拍电压吗

网友:
很像看看,但早上网络不知怎么了,一直打圈圈

网友:
这表做工不错,精度也好。

网友:
表哥又入手新玩具啦。
这表的高压输出带载能力怎么样

网友:
这表不错呀,还是硬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表挺方便的,  就是比较容易拨错档位不小心触电.

专用插孔才会高压输出,按下工作按键才会高压输出,输出电流很小电到也不会有生命危险。

网友B:
修老板,得空请测试一下1000V档测量300K电阻看看,我也想换掉摇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老板,得空请测试一下1000V档测量300K电阻看看,我也想换掉摇表了。

1000V@300k这是要测量啥呢,平时玩玩手摇兆欧表多舒服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000V@300k这是要测量啥呢,平时玩玩手摇兆欧表多舒服啊。

摇表没有电压显示,测量绝缘电阻时不直观。300K负载下输出电压肯定会降低很多。

有时测量多个并联电气设备1000V下绝缘电阻不到1M欧,有电压显示就可以很直观了。再知道输出电流就更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摇表没有电压显示,测量绝缘电阻时不直观。300K负载下输出电压肯定会降低很多。

有时测量多个并联电气设 ...

一般300k时,最多输出到600V,不会更大了

网友:
围观一下表哥的新玩具

网友:
170的绝缘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