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几毛钱,粘个笔筒

楼主(2024-11-13):
凑合着用吧。没工具只能这样了。

网友A:
不是应该用角码+螺丝固定么???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应该用角码+螺丝固定么???

太浪费了,要么热熔胶固定,要么用小钉子固定。

网友B:
烟熏火燎的小笔筒

网友C:
用什么 工具切板的?很平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 工具切板的?很平整哦。

买现成的,3毛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烟熏火燎的小笔筒

别放笔了

放辣椒孜然烧烤料更合适

网友:
有个竹子的笔筒,试试用竹子做一个

网友:
看着还行啊

网友:
既然花钱买了,就做成榫卯结构吧

网友:
这太简陋了

网友:
使用钉子加固一下,可以多用几年。

网友:
挺好,就是这颜色有点太烧烤。

网友:
竹筒也是很简单的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
用八宝粥的罐子也行啊。

网友:
小钉子加乳胶才是正解

网友:
我是用净水器滤芯壳改了几个,摔不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