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云米互联网洗烘一体机更换wifi模块解决传输信息失败故障

楼主(2024-11-13):
家里用了2年的,云米洗烘一体机,型号:WD10FE-B6A。手机APP显示离线,重置wifi,显示向设备传输信息失败。报修,师傅上门检查后,说wifi模块坏了,这个模块不算主件,保修1年,
(无语,号称互联网洗烘一体机,wifi模块竟然不是主件,)更换要订货,配件加修理费要二百多元。
基本功能机器上都能操作,只是有些洗涤程序在APP里。看过拆机,还是自己买模块换。这个品牌的配件真不好找,淘宝没有,最后在闲鱼找到一家,运损机拆开卖配件的,有这个模块,马上下单,今天到货,马上拆机更换,修复。

重置wifi,传输失败

拆掉背面2颗螺丝,上盖板往后推一点,就可取下。

这块小板,就是wifi模块,连接到主板

先插上新买的wifi模块试机,正常。

拆掉旧模块,装上新模块,点一点胶固定。

连接正常,完工。

网友A:
现在啥都联网化,也不知道联网能干啥
我家的洗碗机也是联网的,不过连上之后再也没管了。

网友:
防水漆好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啥都联网化,也不知道联网能干啥
我家的洗碗机也是联网的,不过连上之后再也没管了。 ...

+1,联网有啥用,难不成洗好了自动拿出来晾起来???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啥都联网化,也不知道联网能干啥
我家的洗碗机也是联网的,不过连上之后再也没管了。 ...

我家的微波炉和电饭煲也是联网的。。真的不知道有什么用,只是用来看看。

网友:
也不知道联网能干啥

网友:
说来说去就是这些智能家电太无聊了,你们一天到晚刷短视频看小姐姐却只让光让它们干活,它们心情不好,心情不好就容易坏,所以给他们连上网,不干活的时候也学我们上网看看小姐姐,就能安心干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啥都联网化,也不知道联网能干啥
我家的洗碗机也是联网的,不过连上之后再也没管了。 ...

这个洗衣机设计让你不得不联网,有些功能调节只能通过手机操作,包括预约,家里没网的话最好不要买这个洗衣机。

网友:
这个联网感觉意义不大,洗好时有提醒功能就够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联网有啥用,难不成洗好了自动拿出来晾起来???

可以和米家其他设备联动,比如我家的洗好了可以自动把晾衣架降下来,晚上还可以打开照明。

网友:
有可能这个模块没坏,里面的程序倒计时结束,定义损坏

网友:
买到配件不错

网友:
这种设备联网有什么意义?

网友:
关键这些联网待机是要耗电的,如果没用还是直接拔插头

网友:
云智障家电

网友:
非常无聊的设计,就是为了加钱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微波炉和电饭煲也是联网的。。真的不知道有什么用,只是用来看看。 ...

有没有可能做CDN???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和米家其他设备联动,比如我家的洗好了可以自动把晾衣架降下来,晚上还可以打开照明。 ...

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应该把衣服晾起来么,光降下来和开灯有个毛用???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