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把问题电位器给换了

楼主(2024-11-13):
电压老是飘来飘去,忽高忽低,一松手就变,今天终于有时间把它整明纬电源还是比较耐造的。

网友A:
换成接线端子还不如使用接插件插头插座, 接头多少有弹性时间长了更可靠, 另外这线头也要加标签才不容易搞错.
烙铁还是加上地线更好.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改造的电源实用。

网友B:
我用老电视微处理器CTV222的频道调谐电压做的电压控制,飘不了,还可以存储、微调,好像是用的LM393做的电平扩展位移,当然也可以用其它高压运放做电平扩展,型号淘宝自己搜

网友:
实用就好,个人所爱。

网友C:
.这电位器许多都有质量问题,不要去买那些便宜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接线端子还不如使用接插件插头插座, 接头多少有弹性时间长了更可靠, 另外这线头也要加标签才不容易搞错 ...

整个房子都没地线,我也没法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老电视微处理器CTV222的频道调谐电压做的电压控制,飘不了,还可以存储、微调,好像是用的LM393做的电 ...

那个属于技术型,我什么都不懂,目前只会照猫画虎弄个明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位器许多都有质量问题,不要去买那些便宜的元件

过几天抽时间把坏的那个拆开看看,才用两年

网友:
这种精密可调电位器比3296的要好调也更线性,调压调流输出效果更好,当然了价格也更贵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属于技术型,我什么都不懂,目前只会照猫画虎弄个明纬

电位器接触电阻变化造成的不稳定,很难精调、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接触电阻变化造成的不稳定,很难精调、完美,

粗用还可以,我不是专业搞维修的,精度要求不高,误差在0.1~0.2伏左右可以接受。

网友D:
质量问题,我改明纬可调电源,买了两个,还没怎么用就有问题,调电压时,电压跳变很大,刚开始还以为是电压表的问题,换了可调电位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质量问题,我改明纬可调电源,买了两个,还没怎么用就有问题,调电压时,电压跳变很大,刚开始还以为是电压 ...

我买的套件也是这个JLC,22年初买的,偶尔用用,上半年就经常电压不稳。现在买的这个叫“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