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AB量产英特尔29F16B08LCMF2在USB3.0下读写异常

楼主(2024-11-13):
SM3281AB量产英特尔29F16B08LCMF2(L85A)后,在USB2.0接口读写正常,读取速度分别在40MB/S和18MB/S左右,但在USB3.0下读写异常,基本无法进行读取。
开始怀疑是不是主控或者固件的问题,换SM3268主控进行量产,情况基本一样,但该闪存用IS903量产后,在USB2.0和USB3.0下读写都正常,不过读写速度一样都是 40MB/S和10MB/S左右。
请教一下大家,关于量产后读写在USB2.0接口正常而USB3.0接口异常的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以及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SM3281AB、SM3268AB量产后在USB2.0接口的读写速度:

IS903量产后USB2.0和3.0接口读取速度一样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USB3.0接口或者系统的问题???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网友:
到另外一台电脑试试

网友:
3281典型问题,固件参数不对或者颗粒频率高了,降频大概率解决

网友:
速度这么垃圾的闪存还是上FC3379吧,上这些都是浪费啊。。。

网友:
SM3281AB量产东芝颗粒,也是这样,2.0写是28左右,读是30多。正常读写,跑圈正常,在3.0闪一下就不识别,在坛里研究了一下,重新降频量产,在3.0口能识别,但是跑圈还是失败。如果只是读,倒还是可以。

网友:
换固件,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