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GPS定位器有什么好选择?

楼主(2024-11-14):
不干坏事,就是老人防走丢,贵重物品防盗啥的。

原先好像都是外接电源,插物联卡甚至sim卡的那种。需要第三方平台来跟踪

现在好像内置电池,间歇性发位置,大部分时间休眠。不知道是否能用?

求推荐求科普。谢谢指教!

网友:
电话手表吧。

网友A:
可以用苹果的AirTag,它不是GPS定位的,是通过附近的苹果手机通讯。不需要流量卡,一颗纽扣电池能用小一年,不用经常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苹果的AirTag,它不是GPS定位的,是通过附近的苹果手机通讯。不需要流量卡,一颗纽扣电池能用小一年 ...

嗯嗯多谢指教!我说的第二种就是这种。目前正规的有苹果air tag和华为tag。

不过两个问题:

1.丢失欲定位寻找的话,经过tag的那些同品牌手机得开蓝牙(有的说还得开定位?)。大城市人多的地方还好说,毕竟现在用无线耳机/手环/以及导航的很多,通常都开着蓝牙。人少,就难说了。所以定位刷新慢,如果找老人小孩或者宠物这种经常移动的,可能很不容易。

2.为了防止别人干坏事。所以苹果机制是这样:如果有人在你身上偷偷放tag,而你的苹果设备也开了蓝牙,那么会跳出弹窗提醒你:有一个陌生tag长时间跟着你。你可以通过声音寻找到这个可疑tag。

华为现在也跟进了,这种方式的好处是隐私保护。坏处也有,比如万一偷你东西的人也是用同品牌手机,那么他很快可以察觉,然后拆除/破坏。你就再也无法定位了。

网友(2025-03-18):
苹果的AirTag,还有华为的可以都串一起用上,这东西也不费电,比GPS实用性强多了,不过两套系统不通用,苹果设备更方便点,设备覆盖率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