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RTS5765DL 假金士顿2TB扩容固态硬盘重新开卡

楼主(2024-11-14):
海鲜市场的2TB 金士顿 Nv2 固态硬盘。
使用时发现一旦单次写入量过大,硬盘响应时间大大增加(2 ms -> 2000 ms 大概),重启系统后硬盘就会恢复到写入前状态,可能是写保护了吧。
想重新开卡解决这个问题。撕掉贴纸后发现主控信息被打磨掉,板子背面是RTS5765DL印记(如图)。

贴纸

背面

正面

颗粒刻料号的是29FSRHB3FDDTM4,看样子是英特尔的颗粒。
rtl_nvme_flash_id 工具查出来的信息,与刻印的不同,为镁光的颗粒
v0.16a
OS: 10.0 build 26100
Drive   : 2(USB)
Bridge  : RTL
Model   : KINGSTON SNV2S2000G
Fw      : SBM02103
HMB     : 32768 - 65536 KB
Size    : 1953514 MB [2048.4 GB]
LBA Size: 512
Fw Str  : [REALTEK_RL6577  L  3PH_p_tB47RV] []
Controller: Realtek RTS5765/66
Bank00: 0x2c,0xc3,0x8,0x32,0xea,0x30,0x0,0x0 - Micron 176L(B47R) TLC 512Gb/CE 512Gb/die
Bank06: 0x2c,0xc3,0x8,0x32,0xea,0x30,0x0,0x0 - Micron 176L(B47R) TLC 512Gb/CE 512Gb/die
Bank08: 0x2c,0xc3,0x8,0x32,0xea,0x30,0x0,0x0 - Micron 176L(B47R) TLC 512Gb/CE 512Gb/die
Bank14: 0x2c,0xc3,0x8,0x32,0xea,0x30,0x0,0x0 - Micron 176L(B47R) TLC 512Gb/CE 512Gb/die

通过 RTS5765DL_TC1N032R_VC0S032R_B47R_SSDMP_2.46.0.0_20211203 量产工具 Auto 出来的颗粒是 MT29F512G08EBLEE

在 FlashMaster 查询如下
料号:MT29F512G08EBLEE,厂商:美光,类型:NAND,容量:512Gb
位宽:x8,单元:TLC,制程:B47R,代:5
同步:是,异步:是,片选:1,通道:1,Die:1,R/B:1
电压:Vcc: 2.5V (2.35–3.60V), VccQ: 1.2V (1.14–1.26V)
封装:未知
控制器:SM3265AB, SM3265AC, SM2259XT, SM2259, SM2259XT2, SM2261XT, SM2263XT, SM2269XT, MAS1102
注释:
更多信息:企业级: 否
闪存ID:2CC30832EA30, 2CC30832EA31
由 FlashMaster 强力驱动 https://nand.gq

(页面上写的是64 GB,复制出来就变成 512Gb)

用默认配置开卡失败

后来用Driving 强,最大容量 160 GB 重新开卡成功,大缩水,速度也很慢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选项能开多一点容量

楼主:
这个是开卡工具 RTS5765DL_TC1N032R_VC0S032R_B47R_SSDMP_2.46.0.0_20211203.7z(去掉.zip)

楼主:
应该是从256Gb 扩容成2T的,每颗64Gb

网友:
那个贴纸,一眼假

网友:
话说兄弟你看这贴纸就没起一点点疑心吗……

网友:
160G做个系统盘不是正好??这速度当系统盘是足够的。闪存都渣成这样了,开的越大不是蹦的越快么,你还敢用来存数据??

网友:
这贴纸一眼假啊...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网友:
坏块都快满了,废片拆了做优盘

网友:
这贴纸一眼假啊...

网友:
这种难道就是假一赔十买一个发十一个的吗,而且现在流行做渣渣顿啦?

网友:
v0.16a
OS: 10.0 build 26120
Drive   : 1(NVME)
Scsi    : 1
Driver  : W10
Model   : Controller
Fw      : 10000000
Size    : 252 MB [0.3 GB]
LBA Size: 512
Fw Str  : [REALTEK_RL6577                 ] [L ]
Controller: Realtek RTS5765/66
Bank00: 0x2c,0xc3,0x8,0x32,0xea,0x34,0x0,0x0 - Micron 176L(B47R) TLC 512Gb/CE 512Gb/die

网友(2024-12-19):
这种盘容量开得多未必是好事

网友:
相同芯片的,闪存好像也是相同的。贴了三星990的贴纸。号称1T,现在很卡

网友(2025-04-02):
客户都喜欢这种

网友(2025-05-24):
这贴纸贴的也太水了吧!

网友:
海鲜市场还是不能买容量大的盘,我只敢买bc711这种

网友:
5765DL配B47R,vccq电压用的多少伏,1.8还是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