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实事求是,美凌的最贵型号表笔完全不值那个价

楼主(2024-11-14):
1.一直看网上说美凌的表笔,很不错,趁着双十一搞了2条,

2.拿到手一摸,感觉这表笔不值那个价,最贵的十字芯插口版本,90左右一条,不便宜

3.硅胶线用的不是很好的材料,比不上那些优秀的硅胶表笔

4.大家公认“套套”的材料做表笔是最好的,美凌的这个表笔也就是好一点跳绳材质差不多了,

5.不值得购买,不接受反驳,

网友:
我买的是维修佬的,还行

网友:
买了两幅还行

网友A:
我嫌弃它重,用了几次感觉不习惯,可能是廉价货用习惯了,关键是我不测大电流,只要线结实轻便就行。

当然,我也觉得它不值那个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嫌弃它重,用了几次感觉不习惯,可能是廉价货用习惯了,关键是我不测大电流,只要线结实轻便就行。

当然 ...

你可以试试日置的卡片万用表表笔,自己焊个十字橡胶头,轻便,电阻也不高。

网友:
这个规格的线材就这样,不可能做成Q弹的,而且Q弹的线其实并不好用。比如维修佬那种,很容易断线。

网友:
这个使用体验值得参考,谢谢分享

网友:
东西不错,但是贵,不适合我,不买

网友B:
我十多年前买过三四十元的套件自己DIY表笔,硅胶线是13AWG,不好用,线太粗,总体感觉有点笨重,表笔搭接的接触电阻也不稳定

现在一直用10元包邮的硅胶线表笔,单根电阻58mΩ高了点,表笔搭接的接触电阻稳定性、线外径3.5mm这些都比较满意,总体手感也不错。
之前DIY的表笔已经扔了。
万用表笔,单根线阻58mΩ其实也没问题,表笔搭接的接触电阻稳定就行。
需要测试线低电阻时,我用鳄鱼夹短线之类的,单根电阻3.6mΩ。

个人看法,万用表表笔,线外径3.5mm左右与手持万用表比较搭配,线材4.0mm甚至更大的外径,太粗了,不协调。

网友:
其实自己做就挺好的,16AWG,稳定过5A电流,够用了

网友:
我本来也想买

有一天在哪里看到说也是卖meiling表笔的,型号 灯笼头 采用的 铍铜。

就不想买了,总认为 铍铜多少有点毒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十多年前买过三四十元的套件自己DIY表笔,硅胶线是13AWG,不好用,线太粗,总体感觉有点笨重,表笔搭接的 ...

我感觉需要分场合

比如 福禄克原配表笔,就不适合桌面使用,太硬太粗太长,但是,在工厂现场用真的很好用,耐操,也不觉得粗硬长了。

相反,桌面使用,就要求线短一点,细一点,软一点。

还有,体积小的表,也不适合粗大的表笔。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需要分场合

比如 福禄克原配表笔,就不适合桌面使用,太硬太粗太长,但是,在工厂现场用真的很好 ...

确实,表笔线材外径要看万用表体积和使用场合

我说的表笔线材3.5mm外径,是以我最常用的ZT219为参考
刚才试了Fluke 187,体积大了一大圈,表笔线材4.0mm外径也不会显得太粗。对于Fluke 287、289之类的大块头万用表来说,表笔线材4.0mm外径更没问题
银行卡大小的卡片万用表UT10A,表笔不可拆卸,线材外径2.0mm,也还算协调。表笔用3.0mm外径的线材都会太粗

网友:
表笔买配件自己做,可以做到28毫欧一条。

网友:
这个好用

网友:
也看了好久没舍得

网友:
太贵也没必要

网友:
我不太喜欢硅胶线,老是自己缠着

网友:
同样买的美菱这一套,针太脆了,一使劲就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