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8Plus用着突然黑屏不开机了~主供电滤波电容击穿短路引起

楼主(2024-11-14):
隔壁美女邻居送修一台苹果8P,说是她婆婆用着用着就突然黑屏了,无法再开机了,充电也无反应,这类问题基本都是发财电容引起,不信你往下看贴
拆开屏幕、千多money的高精度数字电源上电大电流,苹果常坏的就是电容击穿,相对安卓机来讲极少有CPU虚焊的故障

拆下主板再次单板上电,仍然大电流,确定是主板有元件短路

热成像先过一下,好明显的高热点

撕开贴纸再上热成像,一颗9脚MOS管发高热,看见的并不是真实损坏的元件,输入电源后端有短路

万用表也来凑下热闹,测试下主供电网络是短路的

再次上热成像仪,直接对MOS管后端S极(即主供电网络)进行加电,罪魁祸首来了,一颗电容发高热

仔细看有颗电容颜色有点点不同,抠下此电容

万用表测试主供电网络,二极体压降值(阻值)恢复正常了

抠下的电容测试下,已短路

主板元件表面清洗干净指纹后贴上贴纸,恢复原样

装机上电测试不再大电流了

准备装屏幕,内部作下清洁,有的印迹擦不掉了

完美修复苹果8P不开机故障

多亏了俺的热成像仪,大大提高了维修效率,不然得修更长的时间!
END

楼主:
奇了怪,安卓机不开机大多是跟CPU有关,而苹果不开机大多是跟电容有关
谁来解释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了怪,安卓机不开机大多是跟CPU有关,而苹果不开机大多是跟电容有关
谁来解释下? ...

因为苹果的CPU比安卓的贵,所以宁愿牺牲外围保护主力,安卓是让你花大价钱换CPU!

网友:
7年老机了,还在用,又是发财电容,苹果的设计较为合理,对CPU保护多一点,还有美女的电池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商业拆机维修帖

网友:
自己的手机出故障了只能送修,羡慕能够拆修的技术。

网友A:
热成像不错 推荐一下什么型号

网友:
电池看着很好的样子。

网友:
有了热成像仪的确事半功倍。

网友B:
热成像不错 推荐一下?什么型号?

网友C:
这种基本上都是秒杀的活了,热成像还有点贵,我看到会员到42年,你这是20年会员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热成像不错 推荐一下什么型号

热成像仪不便宜
差不多是14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基本上都是秒杀的活了,热成像还有点贵,我看到会员到42年,你这是20年会员的吗 ...

yes

sir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成像不错 推荐一下?什么型号?

微芯源的,某宝一搜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成像仪不便宜
差不多是14的价格

不贵 ,
才1K多

网友(2025-03-05):
看来苹果的电容用料有问题,不是充电器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