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大家,电源灌胶散热好还是不灌胶散热好??

楼主(2024-11-14):
搞了一个明纬的大功率led驱动,就是这种、

整体灌胶的,很沉,一斤多快两斤,因为要经常携带出去用,我就想,能不能把胶一点点清理了,起码能减轻一斤重量....就是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散热不行?
因为原来是灌胶,通过铝制外壳散热,整个散热路线接触良好。
但是自己扣掉,不可能完全抠干净。。。我原来扣过一个,大概能扣掉80%,还有些小元件的不太好抠,怕抠坏了。
所以这样会不会影响散热?

网友A:
硅胶有2W左右的导热系数,也不完全是闷热。灌胶主要是防水、防尘

网友:
想减重,换个室内的型号

网友:
灌胶的目的不是散热!

网友:
灌胶是不利于散热的。

网友:
经常移动还是带着胶吧,防止移动的时候元件掉了.

网友:
灌胶主要是防水、防尘,都这样

网友:
既然经常携带,别扣胶了,

网友:
移动使用还是用灌胶的,万一进水了

网友:
既然是经常携带出去用,也就是说不是长期放户外用的,所以扣掉也无所谓啦。灌胶主要是防水、防尘,应对长期在外外壳风吹雨淋。

网友:
经常外带不扣为好

网友:
灌胶是为确保恶劣环境能正常使用

网友:
灌胶主要是为了防水,但也有防尘、防摔的作用。灌胶与暴露在空气中相比,一般来说,不如裸露的散热好。

网友:
灌胶的目的不是散热,而是用于户外的防潮防尘防震

网友:
灌胶不利散热

网友:
灌胶主要是防水

网友:
灌胶主要是防水、防尘,好像也防震

网友:
灌胶要看灌的是哪种。当然有导热的,现在的开关电源基本都灌有机硅导热灌封胶,软胶,很容易去除。导热系数从0.8-3.5W/m.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硅胶有2W左右的导热系数,也不完全是闷热。灌胶主要是防水、防尘

还可以防抖吧

~~~

网友:
灌胶对垃圾佬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