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入手一把伯尔特无刷重型电锤

楼主(2024-11-14):
嫖了一点淘金币兑换红包,19块,收到后好评又反10,9块钱到手还可以,不轻不重手感好手柄有减震齿轮箱有密封圈参数和普通220伏电锤对比一下,稍微小一号,曲轴和气缸,说是28的,具体没测量16毫米钻头,这个混凝土试压块不知道多硬,桥梁施工现场捡回来的,一口气打进去了10多厘米深,冲击力感觉和220伏的没多大区别,做工还算不错,用着挺顺手

网友A:
天啊!求链接!!!

网友:
图怎么都在转圈圈??价格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了好几个帖子都看不到图,还以为是我卡了,原来大家都卡了...

网友B:
无刷,重型,9元!图看不到。
关键是车呢?

网友:
玩咯!图片也看不到了。

网友:
9块,求链接啊

网友:
今天看不到图,楼主上个链接,

网友:
我还以为是我的网速太慢了,原来大家都差不多。

网友:
看外形,这个价格有点太离谱,性价比太高

网友C:
赶紧发链接,要上车

网友:
我看了一下。139

网友:
19元一套,太超值、、、、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啊!求链接!!!

是红包后9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赶紧发链接,要上车

搜这个牌子就行,淘宝比多多便宜

网友:
车应该是开走了,目前价格139,这种好事一般只有天选之子才能遇上!

网友D: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的一淘上有积分,然后积分抵扣了100多,淘金币抵扣了7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的一淘上有积分,然后积分抵扣了100多,淘金币抵扣了7块? ...

不是,淘宝双十一活动,金币当钱花,弄了10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淘宝双十一活动,金币当钱花,弄了100多

这个有映像,太麻烦没弄直接跳过,有耐心还是可以省点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刷,重型,9元!图看不到。
关键是车呢?

骗回复的吧,想想也不可能啊,别说9元,就是不用红包。19元也是白嫖一样,19元连个无刷电机 都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