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淘宝36块钱的手大艺无刷锂电钻

楼主(2024-11-14):
这款原价36元是不带电池的,电机是铜线,同心度尚可。电机是4812的,其他也没啥可说的。无刷电机确实比有刷的好用,无刷的都干到这个价格了有刷的还有活路吗?

另外说一下为啥在淘宝买,主要是淘宝有红包可以用,多多的可能原价比淘宝便宜,但是叠加红包以后,还是淘宝更便宜。

不懂为什么帖子里图片看不到,崩溃啊

网友:
说吧,在那里买???上联接

网友:
并夕夕,我猜的

网友:
这款还行啊

网友:
电池通用吗

网友A:
看不到图,我也在纠结,现在有2个有刷的,3块电池都不行了,充电2小时,干活3分钟,一年也用不了几次,买来怕电池又放坏了......

网友B:
我感觉有刷的家里就够用了

再进一步,多数情况几块钱的那种螺丝刀就足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我也在纠结,现在有2个有刷的,3块电池都不行了,充电2小时,干活3分钟,一年也用不了几次,买来怕电池 ...

电池改装成通用的啊,还有啥工具用电池的都统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有刷的家里就够用了

再进一步,多数情况几块钱的那种螺丝刀就足够了 ...

拆电子琴的时候特别想要有一个电动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改装成通用的啊,还有啥工具用电池的都统一

不行啊,我的电动扳手是牧田接口,一把有刷一把无刷电钻大艺接口。还有两把有刷电钻是12v三节的,根本统一不了

网友D:
虾牌用了七年了,换过电池,但最近眼瞅着要完蛋了。买了两把,都是牧驰。左边这把4812无刷电机,10mm自锁夹头,4节电池,两电一充,八十块买的,右边这个还是4812无刷电机,13mm自锁夹头,10节电池,一电一充,九十五买的。

网友:
东西不错价格便宜

网友:
如果是无刷电机的,这个价格真不错

网友:
价格确实美丽

网友:
看到图片了,价格实在啊,谢谢分享~

网友:
拉个仇恨 哈哈哈

买的一样的,双11 支付宝送了10元的直播优惠券 ,那就买吧

4815的电机贵了一倍,算了,我也不知4812和4815的区别是什么
电池还没到,5节的,偶尔用用,不行把电芯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虾牌用了七年了,换过电池,但最近眼瞅着要完蛋了。买了两把,都是牧驰。左边这把4812无刷电机,10mm自锁 ...

牧驰,是牧田跟奔驰合资的吧

网友:
如果是淘宝就去看看,PDD没有APP

网友:
楼上真心捡到大漏,爽歪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虾牌用了七年了,换过电池,但最近眼瞅着要完蛋了。买了两把,都是牧驰。左边这把4812无刷电机,10mm自锁 ...

别说,这个看着还挺舒服,不知道细节做工如何。但实话说,看着确实不输大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