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解散时单位里不要的游标卡尺我又当宝贝供起来了

楼主(2024-11-14):
解散时单位里不要的游标卡尺我又当宝贝供起来了

都说看不到图片,明明已经上传成功了。。本想重新上传,结果文件夹已经删了。。还是按着SHIFT删的。。

除了卡尺,还陆续好多玩意。。
这货被前面那些人用的相当不保护,爪全变形,合不拢,最后掰不直直接打磨了。
尺子是尺子,盒子是盒子,不是配套的,但是可以使用,真是超级尴尬。

打开来,据说这款游标卡尺不是很准,但咱也不是专业使用人员,够用就行了,比如量量一些普通尺子无法量的地方啊什么的。

尺身还算整洁,没有比较恶心的用法。

就是两边的头,被摔了,然后没法完美的闭合,多少会卡顿,导致量的时候出现误差。

本想用钳子掰回,结果发现硬度太高,最后只能退一步将变形的地方磨掉。

适配的电池也已经亏电无法正常使用,后面专门买了电池给它使用。

拆开上面的两个顶丝,拆完后悔,因为是滑条的,如果调不好,手感就不行。

拆下滑轮,内部也调出来个铜弹片。

结果还是得拆了贴纸,下面藏着其他该拆的螺丝。

就可以卸下电路板了,一直挺好奇是怎么读出数据的。

内部还算整洁,毕竟是整洁度较高的办公室内用品。

拆下电路板,一个伪方形的牛屎。

最后调整的电池弹片,才将电池接触不良弄好。

后面测试了几个数值,貌似还算挺接近,至于准不准,看人了。

反正我是将就用的。

通畅都是用卷尺。

一些尴尬无法量出正确数值的地方采用游标卡尺。

又获得一个趁手工具ing。

网友A:
恩,我也买了一个二手的,回来基本是无法使用状态,换了表盘和齿轮拨盘全套螺丝。
内径卡齿和你一样也翘口了,角磨机直接重新磨平到合缝为止,仔细打磨到和原厂基本一致。
外径卡口里的不平是夹住1500目的砂纸,然后把砂纸往外拉,直到严丝合缝不透光为止,总体满意!
上工精度0.01卡尺,主要是看上了圆型刻度表,纯机械也不存在要换电池什么的!

网友:
以前同学送了一把机械式的,他就在生产卡尺的单位工作,改天问问有没有数字型的羊毛薅一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我也买了一个二手的,回来基本是无法使用状态,换了表盘和齿轮拨盘全套螺丝。
内径卡齿和你一样也翘口 ...

这个全新的也才20左右呢。
当时得了三把,留了这把数字的。
另外两把一把是圆形指针,一把是塑料数字。
就这把稍好,就是齿摔的不成样。好在能修复,将就用了。

网友B:
这是靠的什么原理去读取测量数据的呢?

网友:
10块钱包邮的东西

网友:
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靠的什么原理去读取测量数据的呢?

好像是感应电容的变化吧

网友:
好东西!
清零后,不可能不准的。好好用吧!

网友:
一般用用还行

网友:
不是专业测量,一般够用就好。

网友:
仔细看了贴子,还是没明白怎么产生读数的。

网友:
显数字部分看着和10块左右的一模一样

网友:
为啥单位要解散

网友:
这个需要什么型号的纽扣电池?

网友:
修复后,能用就可以,

网友:
哪说理去呀!

网友:
我看到图了,数字卡尺读数直观。

网友:
我几元钱买了个塑料的

网友:
还不错,白嫖的东西还要什么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