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维修一个捡到的研奇12v手电钻动力电池

楼主(2024-11-14):
一直喜欢捡垃圾,前天晚上散步,在家门口的五金店,捡到一个12v电池  很新!没有划痕(坏的不能用,老板扔在地上,
找的图,跟这个一样    研奇12v 1.5Ah

测电压2.7v,插原装充电器不识别,不充电,拆!!
下边这几张是实拍

一节有2.68的电压,其余的保护了,测不到电压,
把电源板拆了,板子底面显示2020年12月生产,拍照留记号
没电压的电池,用很小平头螺丝刀反复捅顶部的保险阀,恢复了1点几伏的电压
然后就用之前买的恒流充电模块 调4.2v电压  1A电流,实际充电中,电流不会这么大,最多0.90A,会马慢慢下降大多时候在0.50A,后来就是0.20A......0.10A...到充满自停
(这里注意!设置不要超过1A电流大了,电池会保护,还要继续捅保险) 开整

不用拆镍片,用小夹子按照正负极,分别给每一节电池充满!(当时没有拍照片,借图示意)

每一节都ok了,之后,安装上电池主板,测试充电正常,别急着组装外壳,用手顶着上机不转,
一检查原来是电极片 位移了,用手复位,接触良好后,正常使用,
再次充电,正常,
因为是家用,没时间测试其反复充电会不会坏,
截止目前算是初步修复了。

网友:
这个玩意买把新的不贵

网友A:
这也能捡到,但就是转不出来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能捡到,但就是转不出来图片

坏的不能用,老板扔在地上,
还没那么好的运气,捡到好的

网友:
能够捡到动力电池的真幸运,可以拆用

网友:
这运气挺好,可以再次利用。

网友:
我也捡到过,不过是充电弹片负极断了,不能充电,换一个DC头好了

网友B:
我放在那里的电池一转身就不见了。

网友C:
别尝试去压安全阀。弹开了说明内部压力大了。放屋里哪天莫名冒烟起火了得不偿失。

网友:
很不错,修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尝试去压安全阀。弹开了说明内部压力大了。放屋里哪天莫名冒烟起火了得不偿失。 ...

我也不专业,但是我理解是 超放电 长时间低电压里边有气体排出来了,高了还会自己顶开,
真不知道会危险,电商手里的顶没顶过咱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放在那里的电池一转身就不见了。

扯淡 我们出去都九点多了,门店6点就关门了,

网友:
修复了,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尝试去压安全阀。弹开了说明内部压力大了。放屋里哪天莫名冒烟起火了得不偿失。 ...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网友:
有安全阀就是比软包强

网友D:
就是能充电了,电池也是不耐用。

网友:
我出门溜达就从没有这个运气羡慕楼主的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能充电了,电池也是不耐用。

大概率会,到时候买三个电池换上

网友:
这个电池是主要的,实在不行再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