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OLIKE T-ZT按摩枕维修

楼主(2024-11-14):
朋友的按摩枕,说是通电不动,我估计是是电源或马达,拆开检查,测电正常,马达问题,拆开马达碳刷磨偏了,先调整方向,可以用,有需要在下单买个碳刷

网友:
使用碳刷的电机,一般来说功率不小,换碳刷也不费劲

网友A:
这东西塑料件齿轮磨损会不会很大

网友:
看来工作时间很长了

网友:
这东西越用越无力,到坏掉时候可以换新了

网友:
我也有个类似的,你别说这电机挺有劲的

网友:
修好继续服役

网友:
换碳刷还是方便的。

网友:
碳刷电机维修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塑料件齿轮磨损会不会很大

目前看还可以,不是我用,这个只是转圆圈,感觉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
电机不错,还有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