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重要性-巧修创新GIGAWORKS T20音箱底噪

楼主(2024-11-14):
朋友说自己的  创新GIGAWORKS T20 音箱突然坏了,开机几秒就一直有嗡嗡底噪

先说答案:对调输入正负极

诊断过程:

1. 开始以为是里面电容坏,打算拆开看,但按照网上的拆机视频
   https://www.iqiyi.com/v_rcmegzdo ... fv=9df393f5e6f36991
   卸掉所有螺丝还是撬不开,再搜索才知道这音箱后续批次外壳还有胶粘

2. 仔细看音箱电源插座的印字 ~20V AC IN, 但和音箱一起带来的适配器是开关电源

   再问,才知道原配电源比这音箱还重,被小区施工挖断线烧坏了,找音箱店修不了,给重新配的电源,还用了好几年

  理论/推测:原配AC电源是变压器,工频交流输入到音箱的功放电路,中间会有整流桥

   长期给整流桥施加直流电压,一半的二极管应该会失效

   朋友说换过电源也用了好多年,最近突然才坏掉

3. 如果是二极管造成的底噪,那把输正负极对调,用整流桥另一半好的二极管,不就解决了

  说干就干,用5525的公头母头做一条交叉(反相)线,

   头一回焊接又忘记先装尾帽,拆开再焊一次,漂亮得要死

朋友很满意,毕竟几百块买的 音箱又能正常用了
我特别嘱咐加反相转接线的电源,禁止给任何其他电器用

补充内容 (2024-11-26 08:55):
是我过度乐观了,对调后一段时间还是有底噪,这个音箱用胶粘的不好拆开,要等有时间用解胶剂再弄一下了

楼主(2025-03-11):
引用 网友A:
你并没有吃透,纯粹是瞎猫....

被大佬言中了,今天用台虎钳打开,一个个测电容,定位到出问题的电容短路试试

网友B(2024-11-14):
换回变压器电源,音质可能会好些。

网友:
懂的原理,修起来就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回变压器电源,音质可能会好些。

之前的工频变压器烧坏就扔掉了
而且长期用直流,那一半损坏的整流桥再用交流也够呛
现在铜这么贵,买工频变压器太不划算了

网友C:
二极管失效不是短路吗?

网友D:
应该在里面反接,这样外面电源还是正常的。

网友A:
你并没有吃透,纯粹是瞎猫....

网友E:
买工频变压器 不贵回收店很多 就是要找对的AC电压难

网友:
没想到T20还是交流电源输入的。

网友F:
应该恢复原来的变压器电源!!!

网友:
变压器+稳压制作一20V稳压电源,音质会令人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在里面反接,这样外面电源还是正常的。

要是能打开壳子的话,就直接跳过交流转直流电路给它供电。但问题是粘的太紧,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工频变压器 不贵回收店很多 就是要找对的AC电压难

原变压器两斤多,按废铜价也上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并没有吃透,纯粹是瞎猫....

明猫瞎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失效不是短路吗?

我以为二极管失效是导通但有电阻,限流,功放电路供电不足产生底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恢复原来的变压器电源!!!

看过米师傅和城阳的维修,
发现维修方案讲究个成本和客户接受度
别人修过一次(交流换直流电源),朋友早就把烧坏的工频电源丢掉了
此基础上再修,最容易接受的方案就是交换正负极。

网友:
这就是懂理论的重要性

网友G(2025-03-12):
拆开彻底检测下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拆开彻底检测下为好

彻底拆开了,全数字电路,不懂检测,等以后研究修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