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华容科技多功能防爆工作灯BAD329

楼主(2024-11-14):
电池不行了,充不上电了,拆开看看,电池是2节18650长条状并联,准备买个换上。

网友:
防爆工作灯我是第一次看到内部结构

网友:
灯板用料好,有红光前灯侧灯,电池尽量换三洋3500等好的。

网友A:
华容是个地名 华荣是产品名称做工还不错的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谢谢分享

网友:
还带充放电?改或者增加type-c口,做工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容是个地名 华荣是产品名称做工还不错的

价格也不错................

网友:
感谢分享做工不错的防爆灯!

网友:
防爆工作灯我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这个防爆灯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值钱绝对超值。

网友:
做工不错,价格吓尿宝宝了

网友:
看着还是不错的,,谢谢分享

网友B:
两个电池只能有一个电池损坏,另一个可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池只能有一个电池损坏,另一个可能是好的!!!

拆开单独测量了都挂了

网友:
防爆灯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
净见防水的防爆的见的不多

网友:
华容防爆产品质量确实好,就是价格高

网友:
大概贵就贵在认证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