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哈哈!保护我的USB! 隔离调试器终于搞好了!

楼主(2024-11-14):
继上次捷配不错啊!格局很大!打板翻车后,又在捷配重新打板一次!

这版没问题,回来就铁板烧焊好了!
顺便画了一个外壳,和隔板!上盖板也是捷配打的。

然后组装!先装主板!

然后装隔板,避免后面拧螺丝把主板和上盖板拉变形,随便给LED一个光路!

然后就是上盖板了!盖板是原作者的文件,直接打即可!

以下是组装后的图片。

接下来就是测试,因为主要就是TTL和232用的比较多,就主要测了TTL和232!
主要是485没条件测试!

插上数据线,打开拨动开关!可以看到两个LED指示灯亮了。

电脑设备管理器应该有一个CH340设备!出现这个设备应该就没啥问题了!
对了记得装驱动,去USB转串口芯片 CH340 - 南京沁恒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载即可!

驱动和调试下载!

用条线将TX和RX连接起来!

打开调试器!

可以看到因为我笔记本就这一个串口,调试器就自动选择了!
打开串口即可!

然后设置连续发送,观察接收的数据和发送的数据是否一致!(直接看字节计数即可)

测试发送大数据也没问题!

有数据时,对应的LED会亮起!(不知道怎么回事,TX灯不够亮,估计是LED或者限流电阻的问题,后面改改!)

TTL没问题就开始测试232!记得拨动开关要打开!(使用TTL时,485和232拨动开关要关闭,避免干扰!)
用线将232的TX和RX短接,和测试TTL一样!

测试也没有问题!

最后测试一下DTR和RTS!(我基本用不到)

设备上对应的LED会亮起!

到这里,一个隔离的调试器就完成了!
每次带笔记本出去调设备,不用提心吊胆,怕烧电脑了!(以前烧了我5千多买的Y450)

最后来一张美图!等螺丝到了,拧上螺丝即可!

最后的最后!要感谢隔离型USB转RS485,RS232,TTL三合一 - 立创开源硬件平台 作者开源这个设备!

然后附上我的打板文件!
直接在捷配下载的,保证可用!

3D打印的隔板和底壳!

底壳较薄,有需要请自行加厚!
螺丝规格M1.7*10自攻!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之前的问题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导致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之前的问题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导致的呢?

你猜猜看!两次打板除了板厚不一样,其他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猜猜看!两次打板除了板厚不一样,其他都一样!

所以是垃圾捷配的问题了呗

网友B:
意思是烧USB口子?这个直接用网变不就可以了吗,是最简单的方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猜猜看!两次打板除了板厚不一样,其他都一样!

板子薄了,中间的线路短路了?

网友D:
这一套成本多少钱?

网友:
各位大师,批量做一些卖啊,让大众享受好东西,让工厂赚点钱

网友:
看样子很实用的,关键是可以起保护作用。

网友E:
出几个成品吧,挺好的东西。

网友F:
有器件就不贵,没就要买。现在有些东西淘宝上有人卖,比自己做还要低成本 直接可以用。 不像10年前PCB  元件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薄了,中间的线路短路了?

不确定!上次是1.2,这次是1.6!

这次删了立创的LOGO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一套成本多少钱?

原作者说不到20元!

我这边估算也差不多!

毕竟很多是白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烧USB口子?这个直接用网变不就可以了吗,是最简单的方案了。

网变的没看到有人弄,我也不会弄这个!

这个是看到有人做了,才想着弄一个!

毕竟有的232电压可以到十几伏!

以前的Y450就是接232电串到主板烧了USB!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几个成品吧,挺好的东西。

不复杂!就是挺考验焊接的!

对我来说0805是可以的,比0805小的,手抖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器件就不贵,没就要买。现在有些东西淘宝上有人卖,比自己做还要低成本 直接可以用。 不像10年前PCB  元 ...

能买肯定是最好的!
这不是穷折腾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复杂!就是挺考验焊接的!

对我来说0805是可以的,比0805小的,手抖的厉害! ...

焊接应该问题不大,我只是不想取配原件。
出个配件包?回来自己焊接。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