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又买了一把牧驰16V锂电钻,改一下给蓝牙检测仪供电

楼主(2024-11-14):
21V那把太沉了,可眼瞅着这用了七年的虾牌要完蛋了,塑料板上打个孔,都要保护,可电池又几乎是满电,再买一把16V无刷的吧,正好有券,88元两电一充80元就到手了。

运气不好,发来的钻扭矩无法调节,发回去裸机换,后来又发现座充是坏的,卖家答应补发一个。
那正好,改成取电盒给检测仪供电得了,就算是有失有得吧。

16V和21V的都是4812电机,除了电池接口部分外,机身大部分也是相同外形

21V是13mm大夹头,16V是10mm小夹头

充电器内部也是极其简陋,电源线缺口位置扩大,装上5.5插座。
本来是打算在这个盒子上也装一个T12控制板的,倒也装得下,控制板也有备货,一想还是算了,本来电池也不大,还得给蓝牙检测仪供电呢。

电源适配器上剪了两条5.5插头的线,错位对焊,涂胶固定,套上两层热缩管,双头5.5插头的连接线就做好了

一开始打算接一个整流桥的,因为充电插槽太宽了,电池转圈也能插进去,正负极反了的话就坏菜了,蓝牙检测仪是168新买的,后来串一个二极管行了,也可以防反接。

充电的指示灯也用上了,电池插反的话,灯不会亮的。
这个检测仪是6-18V供电的,标准供电是12V,12V适配器我倒是不缺,但它的一个功能是强行打开变频空调的膨胀阀,要在室外机操作,扯电线还是麻烦,就做成锂电供电得了,正好说明书写的12V打不开时,可以提高到18V来用,这锂电池16V,也可以了。
谢谢观看!

网友:
值得拥有,收藏与抚摸。

网友A:
很便宜啊,虽然是工模产品

网友:
价格美丽,双枪

网友B:
就算电池转圈换个方向放进去,三个电极,极性不对应该不会有输出吧,另外多多上的几块一节的电池值得拥有,撸了两个

网友:
一个厂家一个充电底座模式,充电器也不通用,真麻烦。

网友:
还是有点颜值的

网友C:
给虾牌换个电池不就行了么,对数码之家的垃圾佬来说买新的多不合算啊....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电池转圈换个方向放进去,三个电极,极性不对应该不会有输出吧,另外多多上的几块一节的电池值得拥有, ...

放反了,可以输出,而且正好正负极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虾牌换个电池不就行了么,对数码之家的垃圾佬来说买新的多不合算啊....

虾牌是早就换过电芯了,论坛兑换的那个三星的18650,感觉整体不行了,电机也不好了。趁着有优惠搞一把16V的无刷钻吧,双电双速无刷电机,八十块钱也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便宜啊,虽然是工模产品

对呀,价格适中,品质也还行,反正用的少,买牌子货不划算,凑合用就得了,干大活儿我有插电款。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电钻外观还是挺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