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喘了两口气才就义的WIFI路由器E8822起死回生

楼主(2024-11-14):
勇士E8822的英姿飒爽,外表叫个帅

插拔12V能量插座几次,勇士LED还是黑暗无光

发帖是靠随身Wi-Fi,网速有胜于无的细流

我判断勇士无大碍,应该是供电电路故障

诸位,还能缩小点范围吗?

@邪恶海盗 一粒灵丹妙药挽救了英雄
英雄已经起死回生
@rush 菩萨说:你死去,主芯片绝对可以陪葬,它的寿命是一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网友A:
先考虑是不是电源故障,或者电源的插头故障,不希望先怀疑主机故障。

网友B:
先查查供电电压多少,再插上电查查此时的供电电压,
我遇到过电源是好的,但插到设备后再测量电压拉为0的情况,是一个电容坏掉了,拆掉电容后设备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考虑是不是电源故障,或者电源的插头故障,不希望先怀疑主机故障。

电源故障早已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查供电电压多少,再插上电查查此时的供电电压,
我遇到过电源是好的,但插到设备后再测量电压拉为0的情 ...

谢回复分享经验
考虑到完全死翘翘前插电
还能完全正常工作5分钟左右
您又有什么判断

网友:
我的8820s也一直半死不活,换了个中兴终于跑满千兆了

网友:
一个用了好几年的交换机ping掉包大概5%,经排查是交换机问题,电桥测量dc-dc电容容量只有一半且D值较大超过了正常范围,换掉电容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回复分享经验
考虑到完全死翘翘前插电
还能完全正常工作5分钟左右

有没有可能是虚焊???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虚焊???

在Wi-Fi路由器中,确会使用多路稳压电路来为不同的组件提供所需的电压。通常情况下:

1.8V 电压通常用于为内存(如DDR SDRAM)等对电压要求较为严格的组件供电。
3.3V 电压常用于为数字逻辑电路、部分射频(RF)模块和其他外围设备供电。
5V 电压则可能用于需要较高电压的组件,比如USB接口、某些类型的风扇或指示灯等。

我这指示灯不亮,有线网口无电信号,我是重点怀疑5伏特稳压电路

午饭后,再动手,分析认为不难起死回生

网友:
只要是电源问题都好修呀!!!

网友D:
首先看你有没有乱接USB设备
mt7621这颗芯片一般使用可用万年,但是其USB接口非常不耐静电,速度也很鸡肋。如果万用表二极管档测dm/dp出现不一样的值,甚至无穷大啊,对地啊,就需要换芯片啦,简单说可以丢了,这机器二手比这颗芯片便宜。

网友:
先换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看你有没有乱接USB设备
mt7621这颗芯片一般使用可用万年,但是其USB接口非常不耐静电,速度也很鸡肋。 ...

没想到惊动了菩萨降临
该Wi-Fi路由器从未插入过外设
感谢提醒捷径,等我恢复了供电再不行
我会去测USB两根信号线,您的经验就是捷径

楼主:
12伏特输出正常
5伏特输出正常
3.3伏特输出正常
指示灯亮了,路由器恢复正常,本帖就是从这台发出
1.8伏特输出,就没测,因为都正常了

回帖中写提示虚焊的@邪恶海盗 ,简直就是Buddha神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2伏特输出正常
5伏特输出正常
3.3伏特输出正常

关键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DC5521母座的接地虚焊了
我分析,持续受力,导致虚焊

网友C:
引用 楼主:
DC5521母座的接地虚焊了
我分析,持续受力,导致虚焊

持续受力?所以你到底干啥了???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持续受力?所以你到底干啥了???

我没折磨它
我的意思路由器
唯一就是这里拖着一根线

都是闲鱼来的运营商淘汰
不知道哪位爷用力过猛
牺牲了也不心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折磨它
我的意思路由器
唯一就是这里拖着一根线

别解释,人家都说解释=掩饰,而掩饰=事实...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网友:
没事,零售25块钱一台,有的破烂老那边打包价更低,我这边备用都有3台。。。下次别请出随身wif 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