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关于细焊条2.0 夹持稳定性处理

楼主(2024-11-14):
不知各位有无体会

家用焊接小部件,2.0焊条不错,但问题是2.0全新长度300mm左右,头部焊接的稳定性很差,摆动难以到位,用到一半的时候就好多了。按杠杆原理稳定性翻倍。
不知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有无其他夹持方法
1 夹中间? 药皮破坏厉害
2 截断成2根? 药皮破坏厉害

3 做个工具固定?

网友:
先在废铁上随便焊接
用完一半
再用到正式场合

网友:
不懂,不过我觉得熟能生巧吧...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网友:
断一半,改2根

网友:
还不如去捡地上的电焊头。

网友A:
作为一个电焊工,技术为先,对电焊条的长度是需要适应而不是想着改变,因为电焊条的长度设计是考虑到方便焊接和保证焊接质量的,太短接头太多影响焊接的连续性,太长不方便焊接而影响焊接质量。如果焊缝长度不长,完全可以用半根焊条。焊接就像练书法,觉得摆动不方便是因为你是枕腕,悬腕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一个电焊工,技术为先,对电焊条的长度是需要适应而不是想着改变,因为电焊条的长度设计是考虑到方便焊 ...

工地上2.0很少用 很细,晃动还是很明显的,同样的2.5mm 还长 稳定性都比2.0好很多。

网友:
只会鸡屎焊 动不动就焊穿孔 薄板绝对不碰的

网友:
这么专业的师傅也在这出没?

网友:
是不是你的夹把不好

网友B:
头戴式变光面罩,引弧时用左手顶着焊条辅助固定,引弧稳定后松开左手避免烫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戴式变光面罩,引弧时用左手顶着焊条辅助固定,引弧稳定后松开左手避免烫伤。 ...

老手把,的确是个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