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的出厂保护膜没撕掉,时间久了会有问题吗?

楼主(2024-11-14):
因为电视看的少,有时拿东西会刮擦到,所以一直没有撕掉,与新买的手机贴的材质一样。时间久了膜会与屏幕粘在一起造成很难撕下来吗?

网友:
会黏在一起撕不掉,因为相似相容性

网友:
没太大影响

网友:
建议撕掉

网友:
还是撕掉吧,就算不粘看电视时总会感到怪怪的。

网友:
建议打开电视收看一切都正常,还是早点把他s撕掉吧,不死掉也没啥好处

网友:
确定好是保护膜 不是偏光膜

网友:
安装好了就应该撕掉的,时间长了撕不干净的

网友:
没太大影响, 除了亮度要调高些外.

网友:
撕掉的好,这种膜反光很严重的,

网友:
最好撕掉,这个膜起不了什么保护作用的。

网友:
没发现新电视有保护膜

网友:
电视买来就没有这个屏幕保护膜,就是一个大塑料袋套着!

网友:
看材质,软的会,硬的问题不大。

网友:
真的会黏在一起
但要过很长时间

网友:
电视机的没试过。
橱柜的面板,汽车的仪表盘,时间长了就撕不掉了

网友:
冰箱的保护膜时间长了能撕掉

网友:
过了7天无理由就应该撕掉了,时间一长,要么撕不下来,要么会有印子

网友:
真的要撕,要不然,后期会碎掉,其他又粘在电视上面。很难处理。

网友:
时间久了就黏一起不好撕了,即便撕完胶也会黏屏幕上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