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红米TURBO 3手机,卡槽旁有个孔,我用取卡针插入了,会否损坏手机?

楼主(2024-11-14):
请问这个孔是什么作用?我刚才不小心取卡槽时,把这个孔用取卡针  插入了,会不会损坏手机?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看说明书,坏了送修就好...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网友:
这里应该是麦克风,打电话对方能听到就没事。

网友:
放心 有防呆设计。里面是L形的

网友:
主麦克风,扎了也没事,现在的厂家为了防手贱,麦克风和喇叭这样的口子都会设计成迷宫通道的,直接捅伤不到本体

网友:
麦克风口,有防呆设计,戳了没事

网友:
防呆设计,里面不是直通咪头的,不然售后会忙死的

网友:
有防呆设计,应该不会有事。

网友:
打个电话,对方听到你声音就没事。

网友:
我好像也这样误操作过,但没事。

网友:
没事,参考4楼,我也干过,一点事没有。

网友:
戳中菊花了

网友A:
插拔306次才可以引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拔306次才可以引爆

为什么是306次???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网友:
K60,一不小心也犯了同样错误,MIC孔,貌似没事

网友:
底部的主麦克风,也就是通话麦克风

网友:
插入没事可能会失身

网友:
麦克风口,很多手机里面都设计成L型的,插错没事

网友:
麦克风 厂家考虑到某些小白会拿取卡针捅(不管是不慎捅进去还是作死)都有做特殊设计的 真捅坏了该送修送修

网友:
不会,都有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