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不升级手机系统的话,会对手机有什么影响?会使手机中毒吗?

楼主(2024-11-14):
如题: 红米9A 手机,红米NOTE10PRO手机,总提示要升级系统,就算我把手机中 “系统更新设置”,→关闭 自动下载,

仍总提示我,要升级系统,
又提示升级系统前要备份好手机中资料,  手机中那么多东西,备份存哪?有没有人遇到过,因为手机升级系统 ,导致手机中资料丢失的?

不升级系统的话,会对手机有什么影响?会使手机中毒吗?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现在台式电脑用的WIN11系统,会强制升级系统,不管我是否同意。

网友:
不升它会不舒服,所以坚决升..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网友:
不要升级,越升越慢。

网友:
能不升就不升

网友:
小米还好,有更新就提醒一下就没事了,OPPO和VIVO总是提醒更新,不更新不罢休哪种。
我红米手机基本不更新,应用双开越更新越不好用

网友:
升级了系统会增大,占用了些ROM内存,所以会觉得手机变慢。

网友:
升个嘚,一用到换盆

网友:
没感觉到需要修复的问题就别升级

网友:
升级就卡,不升级不更新软件,还能流畅使用。

网友:
一直没更新,总提醒。

网友:
升级会使存贮空间越来越小,手机越来越卡。
但是不升级的话有些新的APP可能没法使用。

网友:
强迫症,看见哪个小红点就讨厌,所以点升级!

网友:
能不升级就尽量不升级,感觉越升级越卡。

网友:
配置低的老鸡就不建议升级了,否则越用越卡,配置高的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不升级手机系统的话,会对手机有什么影响?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也不是会中毒,只是新系统体验会更好。

网友:
刚升到橘子5,用上安卓15了,大版本不升心里痒痒

网友:
能不升就不升,除非迫不得已,越升越卡

网友:
主力机从来没升级过的表示,怎么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升级是个双刃剑,升级的好处是修得BUG,更新软件。但同时也会带硬件不兼容,特别是容量受限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