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红为TURBO 3百度贴吧,发现很冷清,请问现在都去哪个网站或论坛聊此手机

楼主(2024-11-14):
双11 买了一部新手机,红米TURBO 3手机,想搜一下此手机网友的使用心得,看各位网友在使用中遇到什么困难,能找到对我有帮助的答案。

结果在 百度贴吧, 红为TURBO 3百度贴吧,发现很冷清,没几个人发贴,
请问现在都去哪个网站或论坛聊此手机?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我以前红米NOTE10PRO手机,  百度贴吧,很热闹的,看到有验机方法,使用心得,换电池等许多。

网友:
所有问题一搜渣度上都有,还有什么好聊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网友A:
7月换的这个(12+512)1500多;上一部是用了4年的三星S20FE(8+128),3000多。
没觉得有什么不方便,而且因为内存大了,反而更方便些,很多APP再打开还停在上次位置,方便用。
就是小米的日历记事和私密文件功能做的不如三星方便。广告只要会设置,99%都能关掉。
自带浏览器不好用,用的edge手机版。
相机像素都是摆设,5000万拍出来的照片不如三星1200万,区别一眼能看出来,但依然在合格线上,够我用了

网友:
那必须是 酷安 啊 下一个APP

网友:
吹牛第一名,实际上卖不了几个

网友:
我也看上这个手机正准备换呢,正好,你先写写使用心得,巧了,我也用的红米note10pro

网友:
平多多下了一单,等发货

网友:
小绿书酷安,人很多

网友:
现在活跃的手机圈只有酷安了

网友B:
一开始定了 红米NOTE 14 PRO+。后来考虑性能太低。还是直接上的Turbo3 16+512足够用了

网友C(2024-12-23):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定了 红米NOTE 14 PRO+。后来考虑性能太低。还是直接上的Turbo3 16+512足够用了 ...

8s Gen3比7s Gen3肯定还是要强不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8s Gen3比7s Gen3肯定还是要强不少的

能差一倍的性能,再说我对照相美颜什么的也没什么要求。性能要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7月换的这个(12+512)1500多;上一部是用了4年的三星S20FE(8+128),3000多。
没觉得有什么不方便,而且 ...

【自带浏览器不好用】 ------ 红米手机自带的浏览器的确不好用,不能设置禁止关联启动其它APP,不当心点到了广告,就会启动淘宝、拼多多。所以我下载安装了其它的浏览器,可以设置禁止关联启动其它APP。【我是 红米 Note 14 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带浏览器不好用】 ------ 红米手机自带的浏览器的确不好用,不能设置禁止关联启动其它APP,不当心点 ...

请问 你用的是什么手机浏览器?我想给家中老人的红米手机安装你说的这种手机浏览器,    家中老人用 红米手机,总是会点到广告,安装一些无用的APP,听说苹果手机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