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向维大佬的板子和教程组装一个三电压切换版焊台

楼主(2024-11-14):
     最近跟了我20年的936不太好用了 另一台jbc的210又感觉有时候大焊点热容能不够 所以想着组装台470或245

看了一个宝宝发现向维大佬的板子出新版了 还有600瓦电源新教程    论坛上也有向维大佬350瓦的教程但感觉还要买外壳麻烦!

    不得不说 向维大佬已经把教程做好了 材料也准备好了 所以 这里也不多说不做什么教程不教程的

大佬的教程很简单有兴趣的可以去找大佬要视频的哦,举一反三自行参悟!(反正我是照大佬思路做了小改动)

所用的电子元件也很简单

按照大佬的思路组装一下 只是在这里发一发成品

用936焊的 焊点半死不活 真难受

这个 电源不错 自带芯片供电 改电压什么的都不用自己去加外置芯片独立供电。

就算不用来组这东西也可以用来做可调电源

鱼鱼上买的90多 原来没有想到会是这么新的 超出了我想像!!!

网友A:
不知如何改的,文字配合图片 最好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如何改的,文字配合图片 最好详细点

找向维大佬啊 有视频的

网友B:
用开关控制继电器改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如何改的,文字配合图片 最好详细点

简单来说就是并联一个20k 在R31上解除欠压保护,使欠压保护在10v左右
然后 下一步让48v变12v的时候不至于电压无限拉高, 在R28和地之间加一个3.3v-5.1v稳压二级管,不要直接对地,要接r30前再对地(这里r30应该做到限流作用)

在R28上并联40k的电阻就可以变成24v 要让他再变成12v只要在上边再并一个16.4k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开关控制继电器改变电压?

24v和48v是主板自动用继电器控制了 只要换470 或245 自动切换的 (手柄本来就通用)
210的12v 要换手柄和手动开关切换
这板子有保护你在48v状态下接12v的210 不会烧
24v状状态下210会工作 但210 本身在24v状态下也是可以短时间运作的也不会烧

网友C:
这电源用来改可调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用来改可调不错

600w的 48v 而且各种保护齐全,有芯片独立供电

网友D:
电源是正品明伟吗?90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是正品明伟吗?90也不便宜

正品,600w这个是贵,也有个450w.的能改,麻烦点而已,如果只用一种头子的24伏350w那款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