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冷了,DIY个小厨宝

楼主(2024-11-14):
每年冬天都烦,尽管燃气热水器就在旁边,但要流半天凉水、而且频繁噼里啪啦的启动,于是就想花小钱搞个小厨宝,但一看又太贵了,280块钱,囊中羞涩逼得我只能DIY。

说干就干,下单!

安装好以后:

优点:第一,省钱,便宜就是硬道理。 第二,280块钱的电脑版也只有三个时段,而且无法调整,而我不到10块钱的定时器可以设置15组、30个开关时间,而且开关时间随意设。 第三,哪怕设两个小时,也不是2小时都在加热,因为还有温控器,温度到了自动就停了。

网友A:
我觉得还是燃气的安全省心,无非是刚开始要放点凉水而已...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燃气的安全省心,无非是刚开始要放点凉水而已...

主要是洗碗,就俩人,两三分钟就洗完了,北方冬天水冷冻的手疼,如果用燃气热水器,流出来一盆水,而且没开始加热就已经洗完了,这个一开就是热水,而且不像即热式那样功率太大一开灯都暗了不放心。

楼主:
其实都是可有可无,都是通病,瞎折腾:生命不止,折腾不休!
这是病,得治,哈哈~~~

网友B:
为diy点赞。
我是捡了一个热得快里面拆了个电热管,装到水瓶里再加个控温器,洗碗时通电用热水,完了闭电。

网友:
是不是应该用个带地线的插座比较好

网友C:
作为一个曾经用过小厨宝的说下 这种储水式小厨宝因为水箱太小,冬天洗菜,洗碗根本不够,只能拿来洗手,我们小厨宝只用了一年就关了,直接用大热水器,后面几年用那种套在龙头上的电热龙头反而更方便,因为出水即热 ,可以长时间出热水

网友:
小厨宝维持温度特耗电。加一个定时开关什么目的呢

网友:
买的小米的,挺好用的,就洗漱区增加的。

网友:
创意无限,还挺便宜,不错

网友:
我对DIY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网友:
装修的时候加了个即热式的,5500W自动控温,方便洗手刷牙。

网友:
你这是加强了小厨宝

网友:
买10L左右的小厨宝自己串在燃气热水器中就OJBK了(进水接燃气热水器的热水,出水接混合龙头的热水),温度设在35°C左右,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我家卫生间里用了十几年了。燃气热水器不怕频繁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为一个曾经用过小厨宝的说下 这种储水式小厨宝因为水箱太小,冬天洗菜,洗碗根本不够,只能拿来洗手,我 ...

串起来使用,取其各自的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为一个曾经用过小厨宝的说下 这种储水式小厨宝因为水箱太小,冬天洗菜,洗碗根本不够,只能拿来洗手,我 ...

电热龙头不建议用有安全隐患

网友:
我以为是自己找材料组装了一个小厨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diy点赞。
我是捡了一个热得快里面拆了个电热管,装到水瓶里再加个控温器,洗碗时通电用热水,完了闭电。 ...

那你厉害,进出水口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diy点赞。
我是捡了一个热得快里面拆了个电热管,装到水瓶里再加个控温器,洗碗时通电用热水,完了闭电。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为一个曾经用过小厨宝的说下 这种储水式小厨宝因为水箱太小,冬天洗菜,洗碗根本不够,只能拿来洗手,我 ...

功率太大,对线路影响大,这是我不放心的唯一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