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CYSB40YD1-90电压力锅

楼主(2024-11-14):
拆修CYSB40YD1-90电压力锅
这锅比较老了很久没有用了,开机面板灯亮一下,但不能选择功能。
电器部分,1uf安规电容有0.68换成足1uf的,s8050三极管(声音控制部分的)和一个二极管锈短了腿 ,
最主要的问题是压力控制部分坏了 ,这是一个锅盖上的一个压力开关在压力变化时上下移动带动连杆使磁控开关变化位置让干簧管通断,让信号传送到主板。
也连杆断裂导致磁铁不能正常工作,故按压主板开关没有反应,用油性胶粘好连杆再用订书针用烙铁加热订书针加固连杆,安装好后测试限压阀一直冒气,经检查应该是连接杆没有加垫片导致行程不够,再,原来磁铁上有很多铁锈已经清洗干净,这次铁锈就是垫片坏了变成很碎的铁锈。
加好垫片后一起正常了,就是清洗这个压力锅比较不容易加上维修搞了二天,就是这个连杆部分的安装也琢磨了好久,网上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因为用的很少就不准备买新的,主要是要搞清楚这个锅的工作原理,一般的电压力锅有的是有压力开关的,顺时针调就减小压力,反之增加压力。
用功率计测试了电压力锅用电非常节约,压力到了就自动停过一会压力小了磁铁复位通电,总之通电的时间不长。

网友A:
我发现苏泊尔的产品品质不行

网友:
苏泊尔现在也不行了,这个地方得用不锈钢螺丝,用的铁的就是坑,那个弹簧外框材质用那种透明塑料很容易老化,好点的应该用耐热塑料。

网友:
看着与老式电饭锅差不多,就是外观设计上显得高档些了。

楼主:
继续加固,因为用订书针加固后会生锈,就用铸工胶加强包裹,还有一个生锈的螺丝钉用钻头钻孔,再用老虎钳拧下来,这个地方总是有蒸汽的,苏泊尔用一般的螺丝和垫片有点坑。

网友:
原来苏泊尔还真的不错,,现在的就差好多。。。谢谢分享

网友:
怎么感觉塑料老化很快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加固,因为用订书针加固后会生锈,就用铸工胶加强包裹,还有一个生锈的螺丝钉用钻头钻孔,再用老虎钳拧 ...

能换304的螺丝换成304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苏泊尔的产品品质不行

苏泊尔、美的,都差不多

网友(2024-12-15):
高温受热部位,塑料件老化的快

网友(2025-05-04):
值得学习呀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