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UNI-T SMD贴片元件检测表

楼主(2024-11-14):
UNI-T SMD贴片元件检测表,SMT贴片QA用来检测贴片元器件,有个夹子检测SMD元件很方便,加了LED灯专门的检测档位,检测数值比较准确,就是容易损坏,怀疑是4mhz的晶振坏了,原厂的圆柱形晶振没打胶,估计摔坏了

楼主:
前面的主芯片从新焊接了一下没洗板

网友A:
某宝上查了一下这表价格上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查了一下这表价格上百了。

这么贵,明天再查查,本来不想修了,抖抖壳偶尔能显示,估计是4m的晶振坏了

网友B:
我有一块,好久不用了,现在测电压比实际低4、5拾伏,不知道是哪个原件出问题了

楼主:
换了4MHZ的晶振完美修复,晶振的频率误差会不会影响测试精度?懂的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好久不用了,现在测电压比实际低4、5拾伏,不知道是哪个原件出问题了 ...

这个没有原理图,测试电压低,估计其她项也有问题,这是自动变换量程的,分压电阻阻值看看是否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查了一下这表价格上百了。

已经修复可以使用,某宝上购买4mhz的圆柱形晶振换上就好了,有同类故障的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