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戴森吸尘器改装外接工具电池的方法吗?

楼主(2024-11-14):
有一台戴森v10吸尘器红灯锁了没办法充电不能使用了,看了好多更换电池的方法感觉太复杂麻烦所以想到是否可以改用国产工具电池替代.......

网友A:
接口会不会有协议?

网友B:
换电芯或者换保护板,再就是楼主这方法简单明了,直接在吸尘器电池接口引线外接电源牺牲了便携性。

网友:
买个国产解锁的主板,自己换电池就好

网友:
把电池的保护板换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会不会有协议?

应该不会有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芯或者换保护板,再就是楼主这方法简单明了,直接在吸尘器电池接口引线外接电源牺牲了便携性。 ...

我在网上看了有人改工具电池的(具体过程不详)  说:只是略增加点重量使用时感觉还行。

网友C:
V10已经有成品的转换器就是百来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V10已经有成品的转换器就是百来块。

可有图片或者链接?

网友(2024-12-15):
这个我改过是戴森v6电池。
转换器里面是带着电路板的,虽然不知道用来做什么,但是不能太长时间用max档位,因为也有做烧掉的案例。。

然后像牧田款21v,工具一类的是五串。戴森原来的是6寸。所以牧田款3/4灯的电量指示没用,还没灭一灯就戴森不工作了。。我是用牧田款21700x5电芯5000毫安,然后带均衡牧田款的套件

网友D:
我买的二手戴森V6吸尘器配的就是国产替代电池,所以网上应该有替代电池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二手戴森V6吸尘器配的就是国产替代电池,所以网上应该有替代电池买。 ...

替代电池价格也不便宜啊。所以想改工具电池一劳永逸

网友E:
之前收藏过的,但是没有用过,不确定电动工具的5串18V转7串25.2V是否好用,之前转V6串是还比较好用。
要是试过了麻烦反馈一下
就是这个不支持单个代发,需要再选几个几元的便宜东西5个混批购买,分享还能减一点。

转换器适用戴森DYSON吸尘器V6V7V8V1031A/B锂电池18V-24V互转
https://detail.1688.com/offer/679116380340.html

适用于牧田 得伟 工具电池18-20V转戴森吸尘器 V10适配器 转接头
https://detail.1688.com/offer/858383217819.html

还有V10的21700套件
V10手持配件通用电源 戴森无绳吸尘器 18650  21700 套件
https://detail.1688.com/offer/619596247590.html

网友F:
好改,保留原来板子的mos,下面安装一个大艺底座,用原来的微动开关直接驱动mos就行了,大艺电池自带保护板不用担心过放我当装修工具用好几年了很稳定,除了不能用挂架其他都一样电池多几乎无线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收藏过的,但是没有用过,不确定电动工具的5串18V转7串25.2V是否好用,之前转V6串是还比较好用。
要是 ...

谢谢你提供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二手戴森V6吸尘器配的就是国产替代电池,所以网上应该有替代电池买。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改,保留原来板子的mos,下面安装一个大艺底座,用原来的微动开关直接驱动mos就行了,大艺电池自带保护板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改,保留原来板子的mos,下面安装一个大艺底座,用原来的微动开关直接驱动mos就行了,大艺电池自带保护板 ...

谢谢

网友:
用电池就是便携,但也正是这种便携的特性肯定又会让这种工具牺牲某种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