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光宝 NSTNS-PLXX系列 1200W/750W/460W服务器电源通用改装可调方法

楼主(2024-11-14):
惠普/光宝 NSTNS-PLXX系列 1200W/750W/460W服务器电源通用改装方法,电压可调范围0-15V,电流0-100A电压电流均可调
要实惠就用二个电位器+拆换电阻就可以搞定,可以加装电压电流显示表,也可以加装数控套件改装,成本比较高不推荐
改装思路:
1、去除高低压保护
2、调压点位改装
3、调流点位改装
4、加装电压电流功率显示表或者库仑计显示屏
5、可以选择使用调压调流小板改装或者数控套件改装
6、根据需要安装合适的输出接口比如安德森接口铜鼻子等
7、带载老化测试通过则成功若失败请找原因
8、附上pl11等系列通用设计原理图
最大功率1200w,尽量不要超以免炸鸡,也有改装套件可以配合使用,素材来源广泛,如有冒犯联系删除

网友:
谢谢分享,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A:
壳子上开个孔把表头放进去

网友B:
这个服务器电源我也有几个,启动起来噪音比较大,有时间也改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壳子上开个孔把表头放进去

不可能的,里面元件都満了

网友C:
已经解除了电压保护,把输出电容换了,还能调高电压吗?

网友:
这种1U的电源,噪音有些大吧

网友:
服务器的电源主要还是受不了它的风扇噪音

网友:
总感觉这些几百瓦的电源像个炸弹
不敢碰

网友:
最高15伏感觉低了点,电流倒是攒劲

网友:
不错的教程,怎么没找到调流改装

网友D:
改下变压器,电压能再高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详细,以前找到的都是描述的云里雾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服务器电源我也有几个,启动起来噪音比较大,有时间也改个玩玩

是的,启动瞬间要全速转一下,但是不是绝对的,具体还是要分型号,有比较静音的,当然了大多数都是暴力风扇,可以自己加温控,改装以后使用尽力多留余量,不要超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壳子上开个孔把表头放进去

LED的数码管的电压电流表头一般体积比较大是放不进去的,库仑计的表头可以开孔无需外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下变压器,电压能再高就更好了

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改动的范围太大了,已经超过原机承受范围也是不行的,改装尽量动的地方少操作简单实用才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解除了电压保护,把输出电容换了,还能调高电压吗?

不能,因为超过极限范围以后空载电压是虚的,一带载就降得厉害,没有意义最佳范围还是得原机自带的调压范围比较好,效率高发热量小,满载运行都没有任何问题,建议11-13v之间满载运行,其他范围根据实际使用酌情降低功率使用

网友:
按教程改到调压部分,试机怎么也没输出,检查了好几遍焊接没错误,应该是保护电路的原因,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