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拆修一台威力小家电消毒柜108L

楼主(2024-11-14):
家里的消毒柜高温消毒不能自己关,有时候筷子都烤碳化了,一直用的定时器控制,应该是温控器坏了,就买了温控器准备自己修

不知道跟威力洗衣机有没有关系

上面是臭氧消毒,下面高温消毒

臭氧发生器

2根300W发热管

体积108L,功率600W

温控器背面

接线用的是压接

原来的温控器是103°

换的是105°

一端螺丝生锈了,拆的时候不小心线搞断了,还好螺丝能拆下来,重新接了线

33CM长

能发热了

网友A:
加热的,功耗估计不低...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的,功耗估计不低...

上面写了600W功率

网友:
修修又能用几年

网友B:
新三年,旧三年,能用就行

网友C:
你这个是三无产品,与俺村的威力不沾边

网友D:
这消毒柜看着用了有些年头

网友:
按键汗/关,原来是 开 字磨损了,成了 汗 字,

网友E:
威力算是个正规品牌,你这个妥妥的打擦边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威力算是个正规品牌,你这个妥妥的打擦边球

威力小家电

没毛病

楼主:
哈哈,又能用三年、五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三年,旧三年,能用就行

再坏就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三无产品,与俺村的威力不沾边

我猜也是,好像是批发市场上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消毒柜看着用了有些年头

应该有20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威力算是个正规品牌,你这个妥妥的打擦边球

威力洗衣机也不行了,买的人少了

网友F:
我只知道威力最初是做洗衣机起家的,什么时候不务正业做起了消毒柜这一行了!

网友G:
修好了么?只看到更换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只知道威力最初是做洗衣机起家的,什么时候不务正业做起了消毒柜这一行了!
...

可能就是冒名顶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修好了么?只看到更换成功了

修好了,臭氧又没有了,看来拆的时候搞断了线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