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这个ESP32 Arduino程序里的串口设置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24-11-14):
先是定义了一个HardwareSerial Serial2(0),这个括号里的0是代表UART0的意思吗?

然后这个Serial2.begin(9600, SERIAL_8N1, 20, 21)里面的20和21又代表啥?是20脚和21脚的意思吗?

可是板子上的UART0是第8脚和第9脚,跟20和21对不上呀?但是在8脚9脚接上线又确实能用,搞不懂了,这程序到底什么意思呀?

网友:
GPIO第几脚和板子上的第几脚不是同一个数字,比如GPIO19是板子上的06

网友A:
先是定义了一个HardwareSerial Serial2(0),这个括号里的0是代表UART0的意思吗?

对!

然后这个Serial2.begin(9600, SERIAL_8N1, 20, 21)里面的20和21又代表啥?是20脚和21脚的意思吗?
RxD GPIO20
TxD GPIO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是定义了一个HardwareSerial Serial2(0),这个括号里的0是代表UART0的意思吗?

对!

这个板子上没有GPIO20和21,看来这个设置不起作用,所以还是用了默认的两个脚,晕死。抄的程序不懂什么意思也就没改,虽然能用但是一直很疑惑,现在终于明白了

网友A:
图没标出来不代表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没标出来不代表没有!

晕,还真有这两个脚,还真的跟RX和TX对应,都对上了,这下没疑问了

网友B:
HardwareSerial Serial2(0),  我有时是没去用,屏蔽掉,数据直接用Serial,所有Serial?. 改 Serial.
c3 缺省没有Serial2,只有Seria Serial1. 要Serial2 得加HardwareSerial .h

网友:
引用 网友B:
HardwareSerial Serial2(0),  我有时是没去用,屏蔽掉,数据直接用Serial,所有Serial?. 改 Serial.
c3  ...

我是有这行没编译过去。直接注释了,没看到啥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还真有这两个脚,还真的跟RX和TX对应,都对上了,这下没疑问了

我用的s3不是c3。看资料任意引脚都可以做串口,i2s,spi等引脚。

网友:
HardwareSerial Serial2(0),
Serial2.begin(9600, SERIAL_8N1, 20, 21)

ESP32,有三个串口控制器,这个先选择其中一个。
第二行代码,可以定义其他引脚作为这个串口控制器的tx,rx。

如果用默认引脚,则不需要这个麻烦,直接        Serial.begin(9600);    就行。就是0号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