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个简单的9V可充电池

楼主(2024-11-14):
以前项目剩下一些铝壳电芯,尺寸刚刚适合9V层叠电池,然后用单刀双掷开关做了个串并转换的功能,这样充电的时候切换到4.2V搭配一个带夹子的充电板,使用的时候切换到串联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A:
9V这么使也可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9V这么使也可以的吗?

万用表大概6.5V左右才会报电压低,相当于锂电的3.3V,电量基本用尽,所以完美适配。

网友:
有了串并转换开关,充电就方便了

网友:
并联改串联

网友:
就怕充电时忘了拨开关。

网友:
单刀双掷开关切换,能上个简图示意下吗?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原理,脑袋想了想这样也可以实现。

网友:
记得有个帖子可以实现充电自动切换

网友:
关键是电池都是长时间不用的时候放坏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原理,脑袋想了想这样也可以实现。

对,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原理,脑袋想了想这样也可以实现。

这样画就一目了然,我网上找的那个图看的云山雾绕的

网友:
一直都这么用,简单可靠。

网友:
电池的样子对不起楼主的fluck啊

网友:
我直接用两个母座串联接上去,电池拔下来充电,反正很长时间才充一次,也好更换。

网友:
这切换开关实用,0功耗

网友:
那坨胶搞的丑了点

网友C:
也想这样搞,但感觉有点问题不好处理就放弃了。假如一块电池比较差,改并联时,高电压电池会不经限流给低电压电池充电。

网友:
7V左右的电压对万能表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想这样搞,但感觉有点问题不好处理就放弃了。假如一块电池比较差,改并联时,高电压电池会不经限流给低电 ...

我用的电池是同一批,容量接近,而且自带保护板,直接并联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