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提心吊胆修手机,最后居然修好了。

楼主(2024-11-14):
老婆大人的iqoo neo5洗衣服时进水不显示了,叫我给修修。
2021年买的,现在已经使用了1117天。高通870此乃神机也,现在依然运行流畅。
拆机就是从后盖加热后掰开。
发现里面到处都有零星的水渍。

拿掉喇叭小板,下面也有水渍。

水标都红了。

主板侧面也有进水的痕迹。

扒开电池,电池下面都有水渍,看样子进水比较严重。

机身电池下面还有水渍。

手机主板上面的水标也红了,
主板上的屏蔽罩不少,屏蔽罩能起到防水的作用吗?
现在不知屏蔽罩里面如何?

拆开电池保护板,发现一角已经发霉,才几个小时不可能这么快就发霉吧?
难道以前还进过水?
用酒精和牙刷清洗干净。

主板上也有发霉的痕迹,看样子以前也进过水,只是比较轻微,
这一次严重点,导致手机直接黑屏。

侧边按键排线下面看样子是腐蚀了很久才有的侵蚀。

全部东西拆开,用酒精清洗干净,然后用自己做的烤箱风干。

没有专用烤箱,就用快递盒子+吹风机制作一个。

把所有零件和主板放在里面,用吹风机低温档吹2小时。
温度保持在70度左右。

最后装机,cpu位置涂抹硅脂。

vivo手机主板很多地方都有点胶,这样主板的防水性能好不少。
BTB排线都有胶圈起到防护作用。
屏蔽罩上面的孔起什么作用?
我用透明胶带把小孔覆盖上,这样主板的防水性能是不是更好。

组装好后,心惊胆战的按了一下开机键,久违的画面出现了,就是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
进水没短路算好了,我试过直接挂机

网友:
可以换新手机了。

网友:
自制热风箱的办法不错。

网友:
我有一个和你一样的温度计

网友:
这个技术好

网友:
870确实是神U

蜗牛换新吧,进水的会各种问题不断

网友:
完全没有正确领会到领导的真实意图。

网友:
密封太差,早早的就受潮了...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网友:
感谢分享,来长见识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算是有成效。

网友:
还不错修好了,否则给买个新的

网友:
不趁机审查审查?

网友:
又能奋战一年多了

网友:
10快上市了,该安排了

网友:
pcb被腐蚀了只能看运气了

网友:
屏蔽罩也要拆开才能彻底清洗干净。能用多久就看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