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闲鱼上的铁塔电动车电池

楼主(2024-11-14):
有个48V的电动车电池不行了,想换一个,看到闲鱼上有铁塔的锂电池,但这方面不太熟悉,不知道这东西靠谱不,想请教请教大神们

网友A:
那是经过外卖小哥强力锻炼过的电池。你想捡漏,卖家也想捡漏,看谁能捡谁的漏。

网友:
有很多都是淘汰下来的

网友B:
正常使用中的,都有很多不能用的,何况这些淘汰的

遇到换电站可以仔细观察,很多的锂电池上边都有标记,就是不好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使用中的,都有很多不能用的,何况这些淘汰的

遇到换电站可以仔细观察,很多的锂电池上边都有标记,就 ...

看过几个评论,都说夸大里程。还是淘宝买吧,淘宝也有二手铁塔,就算有纠纷,起码扯皮起来也比闲鱼方便。另外,15安的国轩33140磷酸铁锂电池挺便宜,自己做性价比也很高。我都是先用淘金币换满10-3的券,然后16.8-3=13.8买一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过几个评论,都说夸大里程。还是淘宝买吧,淘宝也有二手铁塔,就算有纠纷,起码扯皮起来也比闲鱼方便。 ...

这回复比较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过几个评论,都说夸大里程。还是淘宝买吧,淘宝也有二手铁塔,就算有纠纷,起码扯皮起来也比闲鱼方便。 ...

自己组装的锂电池包可以购买电池的保险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过几个评论,都说夸大里程。还是淘宝买吧,淘宝也有二手铁塔,就算有纠纷,起码扯皮起来也比闲鱼方便。 ...

买一只是便宜,配电池组不可能买几个,数量一多就贵了。买个几次东西,用红包买一个几乎不要钱,很可惜快递费用。

网友:
都是换电站报废淘汰下来的、稍微好点的都拿去拆电芯再分容组装成“新”电池了、剩下按重量称重卖废品价的电池、几十元、百元一个卖废品的、被一些聪明人拿回来充充电、均衡一下、再3、4百卖给韭菜们、开头几次还能凑合用、能用几次、寿命多久这些就、、、、、

网友:
铁塔的电池有保护板坏的,卖家换个保护板就可以了,,,有单串严重损坏的,需要短路降串使用,,,有不同程度老化容量下降的,,,1你可以多花点钱买48V包容量的【最好是拓邦保护板,方便使用上位机查看修改数据】,2可以买60V20串的,测试、挑出最差的四串放完电短接,降串成16串使用,,,3买48V没明显坏串的,有容量或内阻不太好的串你可以再买些18650、32650的铁锂并联到上面,以求接近均衡,
设置好合理的充电均衡电压和压差,轻度均衡就可以了,因为电池组容量都是由容量最小的单串决定的,在漏电特别小的情况下,一般容量小、内阻大的先充满、先放光,日常使用只均衡那些因为漏电不一致造成的不平衡就可以了,,,至于各串内阻不一致,建议充电时采用较低的电流充

网友:
买过几组60V20AH的铁塔,感觉还行。一分钱一分货,贵的电池组状态肯定比便宜的好,容量也比较大。便宜的电池组可能有1-2块电芯鼓包,内阻大一点,但也能用。说明一下:我这里是南方,气温比较高。也许在北方气温低的情况下,状态较差的铁锂电池组容量、性能严重下降,不能正常使用,但到了南方高温地方,性能、容量有所恢复。

网友:
都是淘汰下来的

网友:
没有专用工具 在咸鱼上想捡漏 除非天上掉馅饼  卖家比你精明

网友:
我没有入坑,不靠谱,也感觉太贵了,

网友:
鱼上要买贵一点的较好,找销量大的,10月买了一个还可以,铁锂最主要充电器要配套

网友:
降串比较靠谱些

网友:
贵的不一定是好的 好的东西一定贵

网友:
10月买了个48v30安的,目前使用没有问题。BMS显示电池健康度91%,能骑个65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经过外卖小哥强力锻炼过的电池。你想捡漏,卖家也想捡漏,看谁能捡谁的漏。 ...

哈哈哈,买的没有卖的精

网友(2025-01-03):
引用 网友C:
看过几个评论,都说夸大里程。还是淘宝买吧,淘宝也有二手铁塔,就算有纠纷,起码扯皮起来也比闲鱼方便。 ...

哥们,这一节节买一致性,容量和内阻差异会不会很大呢。